酷马变频器Q9000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3):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PUF 保险丝熔断
装在主回路的保险丝被熔断了
由于变频器输出侧的短路,接地造成输出晶体管损坏(确认如下的端子间是否短路,如果是短路,则晶体管已损坏)
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交换变频器

GF 接地
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电流超过了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50(%)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接地短路(电机烧毁,绝缘劣化,电缆破损而引起的接触,接地等)
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

OC 过电流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过电流检出值(约额定电流的200(%))
1.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短路,接地(电机烧毁,绝缘劣化,电缆破损而引起的接触,接地等)
2.负载太大,加速时间太短
3.使用了特殊电机或最大适用功率以上的电机
4.变频器输出侧电磁开关已开关动作
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

UV1 主回路低电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级别(L2-05): 200V级:约190V 400V级:约380V 1.输入电源发生了欠相
2.发生了瞬时停电
3.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4.输入电源的电压变动太大
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

OV 主回路过电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电压检出值: 200V级:约190V级 400V级:约380V级 1.减速时间太短,从电机再生的能量太大
2.电源电压太高
1.延长减速时间或接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单元)
2.将电压降到电源规格范围内

SC 负载短路
变频器的输出或负载已短路
变频输出侧发生了接地短路(电机烧毁,绝缘劣化,电缆破损而引起的接触,接地等)
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

UV2 控制电源异常
控制电流的电压太低
-- 1.将电源ON/OFF试一下
2.连续发生异常情况时请更换变频器

UV3 防止浪涌回路故障
发生了防止浪涌回路动作不良
1.将电源ON/OFF试一下
2.连续发生异常情况时请更换变频器

PF 主回路电压异常
主回路直流电压在再生状态以外状态有异常振动(L8-05设定为“有效”时检出)

1.输入电源发生了欠相
2.发生了瞬时停电
3.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太松
4.输入电源的电压变动太大
5.相间电压的平衡太差
调查原因,对策实施后复位

OH 1.散热片过热
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P8-02的设定值或105C
2.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停止(18.5kW以上)
1.周围温度太高
2.周围有发热体
3.变频器的冷却风扇停止运行了
4.变频器的冷却风扇停止运行了(18.5kW以上)
1.设置冷却装置
2.却除发热源
3.交换冷却风扇(请与本公司联系)

LF 输出欠相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欠相(P8-07设定为有效时检出)
1.输出电缆断线了
2.电机线圈断线了
3.输出端子松动
4.使用的电机功率是变频器最大适用电机功率的1/20一下
1.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
2.重新选定变频器功率或电机功率

RH 安装形制动电阻过热
由P8-01设定的制动电阻的 保 护 已动作
减速时间太短,电机再生能量太大
1.减轻负载,延长减速时间,降低低速度
2.更换新的制动电阻单元

RR 内藏制动晶体管异常
制动晶体管动作异常
-- 1.将电源ON/OFF试一下
2.连续发生异常情况时,请更换变频器

OL3 过力矩1
电流超过(P6-02)以上并持续(P6-03)时间以上
-- 1.确定P6-02,P6-03设定值是否适当
2.确认机械系统使用状况,找出异常原因并解决

OL4 过力矩2
电流超过(P6-05)以上并持续(P6-06)时间以上
-- 1.确定P6-05,P6-06设定值是否适当
2.确认机械系统使用状况,找出异常原因并解决

OL1 电机过负载
电子热 保 护 引起电机过负载 保 护 动作
1.负载太大,加减速时间,周期时间太短
2.V/f特性的电压太高
3.电机额定电流(52-01)设定值不适当
1.修正负载大?br />蛹跛偈奔洌芷谑奔?br /> 2.修正V/f特性
3.确认电机的额定电流值(52-01)

OL2 变频器过负载
由电子热 保 护 ,引起变频器过负载 保 护 动作
1.负载太大,加速时间,周期时间太短
2.V/f特性的电压太高
3.变频器功率太小 1.修正负载大?br />蛹跛偈奔洌芷谑奔?br /> 2.修正V/f特性
3.请换用大容量变频器

OS 过速度
速度在设定值(61-08)以上并持续时间(61-09)以上
1.发生了过冲不足
2.指定速度太高
3.61-08,61-09的设定值不适当
1.再调整增益
2.修正指令回路及指令增益
3.确认61-08,61-09的设定值

PGO 断线检出
在下列条件时,PG脉冲未被输入的状态已经过了61-14时间有PG矢量:软起动输出>=2(%)有PGV/f:软起动输出>=61-09 1.PG的连线断线了
2.PG的连线游错误
3.没有给PG供电
-- 1.修理断线处
2.改正接线
3.正确供电
4.确认抱闸(电机)使用时是否打开

DEV 速度偏差过大
速度偏差在设定值(61-10)以上并持续(61-11)时间以上
1.负载太大
2.加减速时间太短
3.负载处在锁定中
4.61-10,61-11的设定适当
-- 1.减轻负载
2.延长加速时间
3.确认机械系统
4.确认61-10,61-11的设定值
5.确诊抱闸(电机)使用时是否打开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OPR 操作器连接不良
在操作器控制运行指令运行中,操作器断线了
-- 确认操作器的连接

SVE 零伺服异常
零伺服运行中,旋转位置却偏离了
1.力矩极限值过小 2.负载力矩过大
-- 1.增大
2.减小 3.检查PG信号的干扰

EFO 从通讯选择卡来的外部异常输入
-- 检查通讯卡,通讯信号

EF3 外部故障(输入端子EF)
从多功能输入处被输入了【外部异常】
1.解除从各多功能输入来的外部异常输入
2.消除外部异常的原因

EF4 外部故障(输入端子RST)
从多功能输入处被输入了【外部异常】
1.解除从各多功能输入来的外部异常输入
2.消除外部异常的原因

EF5 外部故障(输入端子MS1)
从多功能输入处被输入了【外部异常】
1.解除从各多功能输入来的外部异常输入
2.消除外部异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