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模似量模块SF一直亮,但是模块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2010-06-23):
    300PLC模似量模块SF一直亮,但是模块能够正常工作!请问在CPU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CPU中对模块进行诊断,SF仅为系统故障,轻度的系统故障并不导致停机的发生。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中对模块进行诊断,SF仅为系统故障,轻度的系统故障并不导致停机的发生。 Regards

  请问我在CPU中怎样对模块诊断呢 ???

网友B:
你的模块通道没有全部用上吧,你的两线制和四线制的设置了,但实际接线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块通道没有全部用上吧,你的两线制和四线制的设置了,但实际接线不符合

 好像是没有全部用上!

  你的两线制和四线制的设置了,但实际接线不符合 !

   如果接线不符合,也会亮红吗?

  请问我在CPU怎样看它亮红灯的原因呢

网友C:
就在硬件诊断中,你可以在组态的时候把没有用的模拟量都取消掉,

就可以在没有全部用完通道也不会报故障了啊。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我这里是CPU的SF灯常亮,也是能正常工作,诊断里说是I/O写入错误,各位老师给个意见好不?谢谢哈!

网友E:
应在硬件配置中屏蔽掉未用的通道,并把未用的通道的输入端短接。

网友F:
短路不是你真的短路哦

是在软件中设置不使用该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在硬件诊断中,你可以在组态的时候把没有用的模拟量都取消掉,

就可以在没有全部用完通道也不会报故障了啊。

   请问我该选哪个呢???

  望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我这里是CPU的SF灯常亮,也是能正常工作,诊断里说是I/O写入错误,各位老师给个意见好不?谢谢哈!

      愚兄我还没有搞定呢

楼主: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在硬件诊断中,你可以在组态的时候把没有用的模拟量都取消掉,

就可以在没有全部用完通道也不会报故障了啊。

   请问我该选哪个呢???

  望详解!!!

可能是这个意思:看你的模块是几路模拟量输入,如果是4路,则Input 标签的4-5,6-7会自动灰掉,如果你只需要其中的2路,则"2-3"下面的选项对勾不要打。

网友D:
但是我试过了,故障依旧,希望楼主早日解决,别忘记通知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我试过了,故障依旧,希望楼主早日解决,别忘记通知我一下!!!!!

  我的也还没搞定,您如果搞定了拿出来分亨一下

网友G:
要将模块背面的跳线调成与硬件里的设置一样才行呀,就是关于电压输入、电流输入、线制问题的设置了

网友H:
有时候序列号或版本号不一致也会报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