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通讯问题

楼主(2010-06-23):
ACS800一台变频器

最近一直报NO communication故障信号,复位之后又又能正常运行,当达到20HZ以上时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把控制面板从变频器上拔下来,再插上去,过一段时间还出现相同的故障。请各位指教指教

楼主:
控制板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网友A:
变频与直流调速

变频软启故障处理

去查查!

网友B:
检查控制板与控制盘连接处水晶头或延长电缆。

网友C(2010-09-29):
ABB传动产品销售代理商(交流,直流变频器,变频器备件)
ABB传动产品的各类板载程序,软件(快速,准确,价格低)
ABB低压产品代理商(软起,空开,继电器,断路器等)
成套设备供应商(变频柜,软起柜,低压柜,中压柜)
电气自动化项目设计、工程改造,现场安装、调试及维修
风机变频器,水泵变频器,应用指导,培训等
风电变频器备件(部分供应,面议)

全新ACS600,DCS500备件,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任强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东恒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手机:13810509837

长期合作或批量采购变频器等设备,可给最优惠的折扣。

有需要解决或咨询的问题,欢迎来电!希望业内人士,多多支持,指点。

宣传不当的地方,敬请谅解。

网友D:
你可以先查查你的控制盘链路连接是否有问题,按后按RESET键进行控制盘复位,大约需要半分钟!如果没问题可以看一下控制盘型号和模块程序版本是否对应!控制盘型号在外壳上,模块软件版本在参数3302中!

网友E:
直接更换控制板和机器间的连线吧,多半是那个水镜头时间长锈了或者接触不良了。

网友F(2013-02-28):
我更换了面板,连线,控制板,光纤,以上更换元件均从同型号变频好器上拆下的,更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2016-05-15):
引用 网友F:
我更换了面板,连线,控制板,光纤,以上更换元件均从同型...

这个应该是你的电源板有问题吧,不知道你处理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看到后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G:
很像控制盘与RDCU板的线松了!

网友H(2016-06-18):
请问楼主,您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I(2016-08-11):
请问楼主,您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