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晶体管输出,普通输出端口1秒钟最多可以输出几个脉冲?
笔名,若此

楼主(2010-06-23):
大侠,如果不用它的高速脉冲输出口,不知道能不能输出50个脉冲/s?

网友A:
与扫描周期有关,程序太长,就可能做不到。

S7-200一般的扫描频率约 200Hz,   发50Hz的脉冲是小菜

网友B:
我用200做一个程序可以保证输出在1000赫兹以上。非Q0.0  0.1。但是频率不很稳定。

我写包票。

网友A:
通过中断也可能写出与扫描周期无关的脉冲输出

笔名,若此

网友:
输入脉冲数超过60-70HZ,PLC就采集不到了,非得用高速计数才行,今天我试过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是221的cpu。

网友C:
脉冲频率小于扫描频率的二分之一都可以的

网友B:
哈哈。我写几句,看大家还说不说楼上的类似的话。

NETWORK

LD SM0.0

=I Q0.0
NETWORK
LDI SM0.0

=I Q0.0
NETWORK
LD SM0.0
=I Q0.0
NETWORK
LDI SM0.0
=I Q0.0
END

大家说上面的程序Q0.0是不是扫描频率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