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与FX3U通讯线

楼主(2010-06-24):
请问一下MT6100i与三菱FX3U通讯线怎么做,按手册上(HMI12345-PLC47123)做的怎么还是通讯不上,触摸屏我用的是485/4W口,是不是哪里设置没弄好?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应该比较简单的

和2n的应该一样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找我买吧 13728186991  茶小姐

网友C:
PLC端的接口数法是按照PLC母头的数法,如果按公头正好是线序是反的。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现在通讯正常了!

网友D:
这个线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供应商提供的,8针那头估计是线的序号没搞对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手机: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