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两台伺服电机精确同步控制同一工件旋转的可行性

楼主(2010-06-24):
现状:一台磨床磨削工件,目前是工件一端用一个卡盘装夹,另一端靠顶尖固定,靠电机带动卡盘运转进行磨削加工。

想法:工件两端用两个伺服电机同时控制,一端一个卡盘固定工件,同时旋转磨削加工,所以要求精确同步(不同步工件会有扭力)。

请教大家,两台伺服电机来控制这种方式可行性怎样?伺服电机采用半闭环还是必须采用全闭环?国产的数控系统能达到吗?

(工件重量不是很重,外径小,主要是长)

请大家指点了,多多感谢!

网友A:
磨床上这两台伺服的作用如果只是为了驱动工件以确定速度旋转,建议一台做为主,在速度模式下工作,另一台做为从,在电流模式下工作,从的电流指令跟踪主的电路反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下!!!所以无需全闭环。

如果这两台伺服的作用需要兼顾工件的旋转定位,那就需要双驱同步功能了,不是国产数控系统擅长的。

网友B:
诺信泰智能伺服的双轴智能伺服驱动器是一台驱动器带两轴,可以实现驱动器级别的两轴高精度同步,可以问一下www.nortiontech.com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磨床上这两台伺服的作用如果只是为了驱动工件以确定速度旋转,建议一台做为主,在速度模式下工作,另一台做为从,在电流模式下工作,从的电流指令跟踪主的电路反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下!!!所以无需全闭环。

如果这两台伺服的作用需要兼顾工件的旋转定位,那就需要双驱同步功能了,不是国产数控系统擅长的。

多谢大侠的热心回复!

关于问题的补充:磨削的工件外径不到3MM,长度却接近200MM(一般100MM多),材料为合金,按照您提供的方法能不能实现呢?我不是很在行,我最担心的是磨削过程中不同步早成工件受到扭力损坏。

工件在磨削装夹中,不光是两端固定,还需要两端有一个拉力,将工件拉直一样。

我另外想到用一个电机带动两个卡盘工作,用同步齿型带传动,保证同步,不知是否可行。

还请多多指点,多谢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tigerwilliam 关于

诺信泰智能伺服的双轴智能伺服驱动器是一台驱动器带两轴,可以实现驱动器级别的两轴高精度同步,可以问一下www.nortiontech.com

多谢热心回复!

多谢您提供信息,我一定看看,也许用得着。多谢帮助!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tigerwilliam 关于

诺信泰智能伺服的双轴智能伺服驱动器是一台驱动器带两轴,可以实现驱动器级别的两轴高精度同步,可以问一下www.nortiontech.com

内容的回复:

网站打不开呀???

网友A:
这样的工件,恐怕不仅要双端同步驱动,而且最好有跟刀轮,以抵抗径向磨削力,防止工件变形。

另外,楼主是否可以考虑无心磨? 建议咨询无心磨厂家。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这样的工件,恐怕不仅要双端同步驱动,而且最好有跟刀轮,以抵抗径向磨削力,防止工件变形。

另外,楼主是否可以考虑无心磨? 建议咨询无心磨厂家。

多谢大侠热心回复!

看了大侠对问题的回复和建议,看得出大侠是个专业人士,在此多谢了!

关于“跟刀轮”类的磨床,大侠能提供一些信息吗?再次感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可以用一个驱动带两个电机,把两个电机串起来。转台上是这么用的,不过他们一般是直流电机,不知道伺服能不能串。

网友A:
不熟悉磨床,只是根据细长杆加工的变形抵抗需求,联系车床的跟刀架想到的,建议咨询磨床专业厂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驱动带两个电机,把两个电机串起来。转台上是这么用的,不过他们一般是直流电机,不知道伺服能不能串。

看起来似乎十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对永磁交流伺服而言,不像直流那么容易串,至少安装时电机磁极相位必须一致。

网友B:
www.nortiontech.com 可以打开呀  或者也可以加我QQ 584628048 我这里有资料

网友D:
能不能从机械传动上想想办法,比如说依靠机械的同轴同速传动,一个皮带/齿轮分别带动两端的从动轮,同步转动,

说的不对的地方,见笑了

网友E:
这种情况只能是位置同步,扭矩同步是不行的。扭矩同步适用于“刚性”连接。楼主这工件太“柔”了。

另外,必须外磨吗?车不行吗?如果用车,也只能是走心机。走心机上带背轴的,就用到同步,从0到4000的转速,唰就起来了,要用扭矩的话,直接就成麻花了。

楼主(2010-08-31):
对:一点到很多 关于

这种情况只能是位置同步,扭矩同步是不行的。扭矩同步适用于“刚性”连接。楼主这工件太“柔”了。

另外,必须外磨吗?车不行吗?如果用车,也只能是走心机。走心机上带背轴的,就用到同步,从0到4000的转速,唰就起来了,要用扭矩的话,直接就成麻花了。

内容的回复:多谢大侠热心回复!用走心机的话,不知道走心机的精度是多少,因为磨屑的工件精度要求较高,在5UM内。我查一查走心机的技术参数,本人他走心机不是很熟悉,见笑了。

网友F:
这个很麻烦啊楼主。我也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