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系统常见故障分析步骤说明

楼主(2010-06-24):
目前,随着石化、钢铁、造纸、食品、医药企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场仪表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缩短处理仪表故障时间,保证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本文发表一点仪表现场维护经验,供仪表维护人员参考。
  一、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基本分析步骤
  现场仪表测量参数一般分为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四大参数。
  现根据测量参数的不同,来分析不同的现场仪表故障所在。
  1.首先,在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前,要比较透彻地了解相关仪表系统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情况及条件,了解仪表系统的设计方案、设计意图,仪表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要求等。
  2.在分析检查现场仪表系统故障之前,要向现场操作工人了解生产的负荷及原料的参数变化情况,查看故障仪表的记录曲线,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仪表故障原因所在。
  3.如果仪表记录曲线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故障很可能在仪表系统。因为目前记录仪表大多是DCS计算机系统,灵敏度非常高,参数的变化能非常灵敏的反应出来。此时可人为地改变一下工艺参数,看曲线变化情况。如不变化,基本断定是仪表系统出了问题;如有正常变化,基本断定仪表系统没有大的问题。
  4.变化工艺参数时,发现记录曲线发生突变或跳到最大或最小,此时的故障也常在仪表系统。
  5.故障出现以前仪表记录曲线一直表现正常,出现波动后记录曲线变得毫无规律或使系统难以控制,甚至连手动操作也不能控制,此时故障可能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的。
  6.当发现DCS显示仪表不正常时,可以到现场检查同一直观仪表的指示值,如果它们差别很大,则很可能是仪表系统出现故障。
  总之,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原因时,要特别注意被测控制对象和控制阀的特性变化,这些都可能是造成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现场仪表系统和工艺操作系统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仔细分析,检查原因所在。
  二、四大测量参数仪表控制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该系统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该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后较大。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

  2.压力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快速振荡波动时,首先检查工艺操作有无变化,这种变化多半是工艺操作和调节器PID参数整定不好造成。
  (2)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死线,工艺操作变化了压力指示还是不变化,一般故障出现在压力测量系统中,首先检查测量引压导管系统是否有堵的现象,不堵,检查压力变送器输出系统有无变化,有变化,故障出在控制器测量指示系统。
  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小时,首先检查现场检测仪表,如果正常,则故障在显示仪表。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也最小,则检查调节阀开度,若调节阀开度为零,则常为调节阀到调节器之间故障。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最小,调节阀开度正常,故障原因很可能是系统压力不够、系统管路堵塞、泵不上量、介质结晶、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若是仪表方面的故障,原因有:孔板差压流量计可能是正压引压导管堵;差压变送器正压室漏;机械式流量计是齿轮卡死或过滤网堵等。
  (2)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大时,则检测仪表也常常会指示最大。此时可手动遥控调节阀开大或关小,如果流量能降下来则一般为工艺操作原因造成。若流量值降不下来,则是仪表系统的原因造成,检查流量控制仪表系统的调节阀是否动作;检查仪表测量引压系统是否正常;检查仪表信号传送系统是否正常。
  (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波动较频繁,可将控制改到手动,如果波动减小,则是仪表方面的原因或是仪表控制参数PID不合适,如果波动仍频繁,则是工艺操作方面原因造成。
  4.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到最大或最小时,可以先检查检测仪表看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将液位控制改为手动遥控液位,看液位变化情况。如液位可以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则故障在液位控制系统;如稳不住液位,一般为工艺系统造成的故障,要从工艺方面查找原因。
  (2)差压式液位控制仪表指示和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指示对不上时,首先检查现场直读式指示仪表是否正常,如指示正常,检查差压式液位仪表的负压导压管封液是否有渗漏;若有渗漏,重新灌封液,调零点;无渗漏,可能是仪表的负迁移量不对了,重新调整迁移量使仪表指示正常。
  (3)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变化波动频繁时,首先要分析液面控制对象的容量大小,来分析故障的原因,容量大一般是仪表故障造成。容量小的首先要分析工艺操作情况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很可能是工艺造成的波动频繁。如没有变化可能是仪表故障造成。
以上只是现场四大参数单独控制仪表的现场故障分析,实际现场还有一些复杂的控制回路,如串级控制、分程控制、程序控制、联锁控制等等。这些故障的分析就更加复杂,要具体分析.

网友A:
很有用,谢谢LZ!~~~

网友B:
可以谢谢了哈

网友C:
讲的很好,很有见解!有机会一起讨论,我在扬子石化 。 我们一直在用的流量计很多,你的经验我们正好可以借鉴。

给你推荐一个生产流量计不错的   江苏中海工控仪表有限公司  www.jszhgk.com    产品确实不错,服务没的说

--------------------------------------------------------------------------------

网友D:
还是很有实践经验的么,谢~

网友E(2010-07-26):
不错,只是分析有些少

网友F(2010-09-19):
现在的仪表参数由原来的4大参数变成现在的5参数了

  P F T L 和在线分析  多弄点在线分析的资料上来

网友G(2010-10-23):
简单明了  非常感谢

网友H:
我在使用热电偶测温时,经常出现测温不准的现象。我用的是热电偶接到隔离变送器,再给PLC。

工艺人员总是说数据不准确,让把热电偶接到数显表上,显示的数就是和PLC不一样,少的时候差几十度,多时能到100多。这个有根据吗?是数显表的准还是我PLC读的准?

网友I(2010-12-09):
对:大兵小将 关于

我在使用热电偶测温时,经常出现测温不准的现象。我用的是热电偶接到隔离变送器,再给PLC。

工艺人员总是说数据不准确,让把热电偶接到数显表上,显示的数就是和PLC不一样,少的时候差几十度,多时能到100多。这个有根据吗?是数显表的准还是我PLC读的准?

内容的回复:测量一下热电偶的mV值   然后跟分度表对照一下  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关于顶 学习了···········

首先 查毫伏值,

网友L(2011-02-09):
恩 很详细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M(2011-04-18):
我在使用的是E+H的表,主要是测量温度和电流的,温度和PLC上的显示是一样,电流却相差25A左右

网友N:
回复内容:你应该检查现场变送器输出的毫安信号与实际测量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热电偶有问题,不一致说明隔离器有问题。

引用 网友H:
关于

我在使用热电偶测温时,经常出现测温不准的现象。我用的是热电偶接到隔离变送器,再给PLC。

工艺人员总是说数据不准确,让把热电偶接到数显表上,显示的数就是和PLC不一样,少的时候差几十度,多时能到100多。这个有根据吗?是数显表的准还是我PLC读的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你应该检查现场变送器输出的毫安信号与实际测量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热电偶有问题,不一致说明隔离器有问题。

引用 网友H:
关于

我在使用热电偶测温时,经常出现测温不准的现象。我用的是热电偶接到隔离变送器,再给PLC。

工艺人员总是说数据不准确,让把热电偶接到数显表上,显示的数就是和PLC不一样,少的时候差几十度,多时能到100多。这个有根据吗?是数显表的准还是我PLC读的准?

什么是隔离变送器,不会是安全栅性质的隔离变压器把,如果是变送器应该是没问题,若是安全栅就有问题了,热偶的补偿导线的作用就是减少环境温度对测量温度的影响。

网友P(2011-06-18):
谢谢LZ的分享,我有一次碰到三个测温点示值几个小时没变,我一查在DCS上是连的几个点在同一卡件上,我猜是卡件原因不可能连着的3个点同时坏。由于卡件是冗余的我就拔了其中一个。过了几分钟在插上好了,现在工作都很正常。到现在都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Q:
对:大兵小将 关于

我在使用热电偶测温时,经常出现测温不准的现象。我用的是热电偶接到隔离变送器,再给PLC。

工艺人员总是说数据不准确,让把热电偶接到数显表上,显示的数就是和PLC不一样,少的时候差几十度,多时能到100多。这个有根据吗?是数显表的准还是我PLC读的准?

内容的回复:
对照分度表选几个点温从热电偶端分别输送毫伏信号到PLC或数显仪,查看两者的显示值就明白了,还有的是注意两者的冷端温度补偿是否一致,

网友Q:
对:仪表包子 关于

谢谢LZ的分享,我有一次碰到三个测温点示值几个小时没变,我一查在DCS上是连的几个点在同一卡件上,我猜是卡件原因不可能连着的3个点同时坏。由于卡件是冗余的我就拔了其中一个。过了几分钟在插上好了,现在工作都很正常。到现在都不知是什么原因。

内容的回复:

我认为是卡件的原因造成,有可能是卡件也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当时工作卡件(不是备用卡件)的故障报警指示灯亮吗

网友R(2011-08-29):
谁有关于PLC、dcs系统资料和平常维护知识的 请共享点,谢谢了13659145585@139.com

网友S(2011-12-09):
谢谢。很有现场的实际经验。

网友T:
燃油温度控制时通过PID调节的,比如设定85度,但是变化幅度在79——90之间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半小时之内变化,这种情况参数设定的有问题吗?

网友U:
谢谢。很有现场的实际经验,学习了

网友V(2012-01-10):
谢谢。很有现场的实际经验

网友W(2012-03-21):
讲的很好,很有见解!有机会一起讨论

网友X(2012-08-09):
可是往往都是仪表本生的问题,就不好解决啦!特别是流量计啊!

网友Y(2012-10-08):
不错 不错 顶下!转行过来要多学才行呀!

网友Z:
受教了,真的是很不错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A(2012-12-17):
非常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AB(2013-06-25):
清理下跟帖的广告,再复习复习经典的老帖。

网友AC(2013-08-14):
非常的实用,楼主说的真好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非常的实用,楼主说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