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器报16号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6-24):
伺服器在使用中,偶尔会出现16号的错误,请问各位专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在家里 明天下班回答你  明天看一下我的说明书!

网友B:
松下伺服16号是过载报警,偶尔会出现16号报警,一般是负载不稳定或者伺服器性能不好,需要维修请电--13556213286,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松下伺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C:
  检查驱动器监视窗口 trq值在运行中到多少了?超过额定转矩可能会报,还有检查你的电机u,v,w线是否有磨损或断路。尤其活动线槽里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是  过载

转矩 超过了 参数Pr70设定的值 过载被激活。

网友D:
帮你顶一下,我也碰到松下报16号过载。

网友E(2011-05-22):
我有一台同样问题  驱动全换过   也不行

网友F:
我也经常遇到此问题,通常解决办法就是检查电机U,V,W间有无断线,还有就是尽量减小伺服电机运转时所受的阻力,阻力越小,报警现象就会消失。

网友G:
A4系列:转矩指令实际值超过参数Pr72设定的负载水平 解决办法:1.颜长加减速时间,减轻负载 2.重新调整增益 3.正确连接电机电缆

网友H(2011-08-12):
在选择松下的时候 您可以考虑国产品牌 比如说 迈信

网友I:
我们是台湾的KINGSERVO品牌伺服,和松下的操作性能基本一样,报16是过载了!用我们的完全可以代替他,价格还便宜,交货快!

网友J(2011-10-15):
我的也是,换过伺服驱动正常,说明问题出在伺服

网友K(2011-12-14):
我有个松下很古老的机器了报15号故障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I:
如果您之前是正常的,现在出现报16,那正常情况下来讲,你的这组伺服是出现问题了,明确点讲驱动器出现问题的概率很大。松下市场不错,朋友们可能的话用用我们的,松下搞定的我们一样形,目前就品牌知名度和销量真没法和它们比。厂家直销!来个图片大家看看,觉得不错的,觉得不好的,都欢迎交流:Q:2238262396

网友L(2012-07-17):
楼上能否再详细到哪个原件坏了吗?我现在遇到了16过载报警,

网友M(2018-01-16):
我也碰到松下报16号过载。如何解决,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