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张高液位起泵低液位停泵的电路图

楼主(2010-06-24):
本人急求一张高液位起泵低液位停泵的电路图 谢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本人急求一张高液位起泵低液位停泵的电路图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买一液位控制器,控制接触器就OK了。

网友A:
液位控制器上有接线图。

网友B:
买一液位控制器,控制接触器就OK了。

如果只控制水塔,那太好办了;如果水井和水塔都要控制,就要两个液位开关串联,控制接触器的一个辅助线就行了。本人用得很多,无任何问题。要仔细读一读液位开关的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