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极对地电压为什么会是负的?

楼主(2010-06-24):
最近我测量了一下电瓶车的线路,发现负极线对地电压在-19V左右,正极线对地电压在29V左右。正极线对负极线之间的电压为正常电压48V。感觉好奇怪,是不是电瓶用的时间长了,坏了?为什么负极线与正极线电压产生漂移,而且负极线的对地电压是负的?
经过本人的多次测量,负极线的对地电压都是负的,一般在-9 ~ -19之间波动,但正极与负极电压始终正常。电瓶车的使用也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哪位给分析一下。 (地:指的是机架、人体、大地;都测量过,电压基本一致
后来测量另外一辆电瓶车时,其负极线对地为0V,正极线对地电压为48V。表现正常!
这就有点疑惑不解了,请各位指教!!!   !)

网友A:
正常电压48V是由若干铅酸电池串接而成,会不会是有电瓶中间抽头有接电瓶车机架外壳现象?

楼主:
我也怀疑!

但机架对地电压有是0V!(离电瓶很近的机架对地电压为0V)

网友B:
电瓶接线端子 搭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接线端子 搭铁(接地)

拆开看过了,并没有电瓶接线端子搭铁,但是动了一下,后来量电压又变好了!

看了一下,可能是电瓶端子与湿的纸板接触,构成虚地的原因吧!

但我想问一下,接地有什么条件吗?就是什么条件才能构成虚地?(比如说跟多大的铁架接触,或则多大的电阻碰上等等,才属于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