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P-A变频器求助!谢谢!

楼主(2010-06-24):
HLP-A变频器往高调节电位器(频率超过1.5Hz)报警(E.COn或E.COA),卸掉电机,调节频率到1.0Hz左右测量,无输出电压!为什么?请高手赐教!
注:这是一个旧的变频,无说明书,参数都是原先的!有知道参数设置的(第一加速时间、第一减速时间、制动方式等等几个重要参数分别是几号参数)希望能给我发一下!

网友A:
这个是海利普-A型,在工控里有变频器说明书大全啊,里面有的,我看到过下一份吗。

网友B:
你把它换了不就行了吗,兄弟,我这里有!

网友B:
电话:021-18801674424

楼主:
对:liveyou 关于
这个是海利普-A型,在工控里有变频器说明书大全啊,里面有的,我看到过下一份吗。
内容的回复:
好的!我去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