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图片内是否是一种编码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6-25):
内容如上图

网友A:
两个PCB部件的图有没有更清晰的,初看感觉像是感应同步器。不知这伺服的标称反馈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发送2张正反方向,不知能否清晰?相机有限

网友A:
没看明白!(与清晰度无关)

看动片的PCB有5个等分周期,不知电机是何种类型? 永磁? 还是开关磁阻?

楼主:
波恩老师理解错了,可能是我说明的不清楚。

上面的图片是日本三峰电子显微镜的电子数显尺,我拆机后见到此物,不明白,来此请教。因数显尺的尺寸显示数据根据上面的图片“编码器”的PCB片有关。接下来我全部拆开后将图片发送。

谢谢波恩老师的关注

楼主:
其中一台是完整的,两台拆开:

网友A:
原来如此!汗!

不知这个数字显微镜的数显尺的示数分辨率是每转多少?

网友B:
這該是變焦的顯微鏡 用的是步進電機 解析度不高

网友A:
果真如此! 难道是40cpr的分辨率?!

网友B:
不是的 這兩塊應該不是編碼器 應該是同步 這該是自動對焦的顯微鏡組 很妙也很省錢的作法

楼主:
确实不是很清楚,数显显示小数点后3位数。单位是mm。误差在正负0.003mm.因故障的数量太多,所以拆开,发现类似“编码器”所以来此请教,听楼上解释是同步器,但不知其大概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從最左邊的照片可以確認是自動變焦顯微鏡 他的倍率多半在200倍以內 焦距在5絲以內 误差在正负0.003mm 應該是解析度得步距比較合理 或是進給軸的精度 三豐的機台我只在展館有見過 但沒有研究過 它的架構並不清楚

但在仔細看右邊竟然有個手搖輪 有些迷惑 這應該是手動或是自動變焦兩用的架構 不管手動或自動 不同的倍率 其接物鏡及接目鏡的距離是不同 所以不同的倍率相對應 訊號輸出(就是同步器對應的位置) 或是相同的倍率 量測工件有高低差其原理也是類似 但在這裡應該是前者

网友C:
从图片上看,像是接触式编码开关(像手轮的功能),8个位置,360度/5=72度,在72度里是8个绝对位置的,过72度可能是增量,也可能是像游标卡尺的功能,看另一个触点盘是否有点错开的(楼主看是等分的还是非等分的就可以判断),上面的引线,第一个是对应内圈的触点,后面8个对应8个触点,构成触点式开关。编码手轮信号指引对焦的马达。

网友C:
如果是像游标卡尺另一个盘有点错开的,那通过导通的编码,就不止8个位置了,那要看错开多少来判断。

网友C:
呵呵,还说人家什么眼神,我说的是5个分区,在72度里有8个绝对位置,(分辨率9度,也就是波恩说的40的分辨率),如果是游标卡尺的功能就更加多了。

如果按你说的就这么简单线路就可以做256编码的绝对值,那也太好做了吧?

大家都是看着简单的照片在推测,也无法用什么手段去测试,不要武断哦。

网友C:
推测这么大的分辨率在于这是一个手动机械对焦+自动成像对焦,先粗粗找到焦平面,让焦平面已经进入微调区,然后通过光学成像微调自动对焦。而5个分区可能对应5组不同的放大倍率。

没看到实样,只是推测,通讯网 不要笑我哦。

网友B: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2010-02-04 16:19:53 3楼 笨鳥慢飛 nudohan
积分:678
帖子:7
注册:05-10-16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在电子产业设备中 利用视觉做两项工作
A检验
A1.点对点的检验如二次元影像量测设备可手动也可数控 前者多取代投影仪 广泛应用工件的加工尺寸误差检验 或PCB线路版的检验 此系统采用无牙丝杆精度甚差 靠光学尺作位置回馈 故其精度就来自光学尺精度 机构要求是其垂直度与平面度 有了偏角 采样的图档也会变形 光源也很重要 需用冷光源 色温接近太阳光 CNC机台难度就很高 须解决伺服震荡 机构传自地面的震动 高频震动好处理 低频震动好难好难 若机台还是采用无牙丝杆 那难度更难 这样的控制系统 一定要采用全闭
速度型的控制器 其它是无解 所以市面上又将门坎降低 采用步进电机 采用丝杆 手动功能取消 检测时间又拉长了
客户要求 检验200,000贯穿孔 上孔及下孔误差不超过 1%时间在1小时完成 上述机台须花十个小时以上
A2.动态比对检验 这可是专用软件的开发 开发费很高很高 这又可分两种做法
A2.1. 动态扫描 如上述客户要求
A2.2. 多个视觉快闪检验 如AOI设备
A3.视觉检验工作原理 利用其画数 就像编码器的刻线 多大的镜头有多少画数 那其分辨率就出来 但实际的应用那可就复杂 还须考虑镜组的倍率 焦距 光源
A4.为何叫二次元 也就告诉你他只用在平面的检验 但客户若要求检验高度差 那就要用到镜组的焦距 当画面呈现清晰明亮 代表在其焦距内 这个焦距范围<0.05mm 倍率越高焦距越小 做过2000倍以上的金相显微镜 用过手轮加伺服来处理
A5.自动对焦 市面上有标准套件 也可做在进给轴上
视觉影像图文件容量大 用在检验多PC当主机 运动控制附属其内 并且有专业厂家来处理 所以通讯格式必须先沟通定义
B定位

网友B:
从图片来看,是绝对式编码器,八位,应该是256等份。将一周的256份的各个位置进行区分。其实,反过头来用脚后跟想想,在这个位置出现的这个东西,不用来定位,还能用来干嘛??呵呵呵

通訊網 你何時又變成編碼器的專家 那照片上的步進電機 作什用

三豐可是日本量測專家

网友B:
推测这么大的分辨率在于这是一个手动机械对焦+自动成像对焦,先粗粗找到焦平面,让焦平面已经进入微调区,然后通过光学成像微调自动对焦。而5个分区可能对应5组不同的放大倍率。

@Q 謝了 你還真式量測專家 昨晚腦袋有些昏 倍率跟焦距的關係搞得有些亂 現在多釐清 但這是做同步用

网友A:
动片上5个分区未必对应5组放大倍率,个人看法,应该是测量的5个大周期,定片上对应每个大周期有8个小周期,8个小周期再细分,才是这个反馈元件的数显分辨率。“误差在正负0.003mm”,如果理解为对应的名义分辨率,则如果知道了转轴的螺距(很可能是1mm上下的细牙螺纹),就能够推算出细分倍率来!

楼主:
重新测一下:1mm大约有2个螺距,下面是从头至尾拆一台的图面。

网友B:
汗 竟是手動 那是編碼器

网友A:
0.5mm的螺距,除以0.003mm,约为166倍,估计可圆整为160倍,也就是在动片上5个分区对应的5个大周期和定片上对应每个大周期的8个小周期的积40倍的基础上再做4倍或4的倍数的细分。

网友C:
触点开关类,没有细分的,应该是类似增量信号A,B一样,相邻两个区的错开触点半个位置(1/4周期),相当于4倍频,实际绝对位置是32个,X5个分区=160。

手动对焦到清晰,通过牙距+分区的累加,(这个可以有横向的刻度),再加上手轮上绝对位置,得到焦距,即可获得测量点的高度,而显微镜中有刻线,刻线乘以焦距系数,可得到平面测量长度。手轮上大概有弹簧顶入,一是保证触点接触,二是螺牙的间隙是单方向的。

至于说到容易坏,估计就是这个触点的接触可靠性,及位置的是否有偏移了。--都是看图推测而已啊。

网友A:
@Q如此确定!?

网友C:
没有看到实样,并动手试一下,谁又能确定呢?我也是凑个热闹。上面也说了看图推测扔一块砖头而已啊。既然你说论坛冷清,难得有一个我可以凑凑热闹的话题啊。

网友B:
一般在二次元影像量測設備手動機台採用的變倍率的鏡組 多半不是這樣做的 完全採機械式 手搖輪放置在側端 操作較友善 且倍率不高 高倍率多用分離式固定倍率的鏡組 標準規格都是五種倍率 操作方式先由低倍找到量測點 如同@Q所說

                推测这么大的分辨率在于这是一个手动机械对焦+自动成像对焦,先粗粗找到焦平面,让焦平面已经进入微调区,然后通过光学成像微调自动对焦。而5个分区可能对应5组不同的放大倍率。

 如果是像游标卡尺另一个盘有点错开的,那通过导通的编码, 手搖輪內部結構若同游標卡尺 那5个分区可能扮演倍頻及倍率雙角色 這樣的工作也有問題 變焦距離不可能轉一圈就可完成 那這5倍率的區分該是錯開的 否則後續量測軟件處理會很難的 除非只做觀察 不作量測

手動模組這樣做是複雜 當然出問題的機率就高 若是自動對焦將是很好的方式

网友D:
我想说一下。上面有人说到有8个触点。但是我看来看去都好像是一个点出两根端子。怎么看都不像8条线。

网友E(2012-03-18):
不就是一个工具显微镜的测数头嘛.上边的东西叫磁栅编码器啦,磁栅尺是什么我就不罗嗦了,自己百度吧..图上的测数头档次还不高的,高级的多数是有两级丝杆的..

网友A:
就2个PCB合在一起用,要说是“栅”,个人以为也只能是“容栅”,而非“磁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