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西门子数控机床维修技术交流平台

楼主(2010-06-25):
使用和维修西门子数控机床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此提出来,我们共同探讨

楼主:
西门子802D系统数控车床,开电源显示一切正常,开机时显示屏右边按键失控开不了机。请教朋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备份程序和参数,开机正常。请朋友们提出相关问题,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2016-11-20):
西门子808D自动运行时频繁报警:700016 急停 驱动器准备未续 30001 刚启动时主轴转速提速缓慢 只有断掉电源才能解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