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哪位知道低压电气控制装置二次回路线号编号原则

楼主(2010-06-25):
本人从事低压电气控制设备的设计与调试工作,但控制回路的线号编号不知通用原则是什么?请各为指点谢谢

网友A:
怎么没人说说呢?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一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条线上表一个号,交流和直流要用不同标号方式分开。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在一条线上标两个号,线号的每一端互相标对方端所接的器件位置号,不知道有没有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