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装置内部积灰怎样清除?

楼主(2010-06-25):
我厂高压变频装置运行一段时间后,内部积灰严重,清扫起来比较困难,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请介绍一二。。。

楼主:
多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A:
变频器大体上可分为高压和低压变频两种,对于高压变频器在清洁之前一定要停电后进行,先摇出给变频器供电的高压抽屉柜并合上接地刀闸,变频器在经过大约三十分钟的放电后柜门电子锁自动释放,打开柜门用强力风枪清洁,如果有空压机的话最好用空压机枪头吹里面的灰尘,如果还是太脏那就要拆了,拆的时候注意记住位置,或着用相机把里面的东西拍下来,在卸里面的螺丝,记住电器元件不能用水冲,用干净的布子擦下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