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截流量标准

楼主(2010-06-25):
电力电缆、控制电缆

型号含义[1]-[2][3][4][5][6][7][8]-[9]

[1]ZR-阻燃,NH-耐火,ZA(IA)-本安

[2]用途。电力电缆缺省表示,K-控制电缆,P-信号电缆,DJ-计算机电缆

[3]绝缘层。V-聚氯乙烯,Y-聚乙烯,YJ-交联聚乙烯,X-橡皮,Z-纸

[4]导体。T-铜芯缺省表示,L-铝芯 。

[5]内护层(护套),V-聚氯乙烯,Y-聚乙烯,Q-铅包,L-铝包,H-橡胶,HF-非燃性橡胶,LW-皱纹铝套,F-氯丁胶,N-丁晴橡皮护套 。

[6]特征。统包型不用表示,F-分相铅包分相护套,D-不滴油,CY-充油,P-屏蔽,C-滤尘器用,Z- 直流 。

[7]铠装层。0-无,2-双钢带(24-钢带、粗圆钢丝),3-细圆钢丝,4-粗圆钢丝(44-双粗圆钢丝)。

[8]外被层。0-无,1-纤维层,2-聚氯乙烯护套,3-聚乙烯护套 。

[9]额定电压。以数字表示,kV。

例如:

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V22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铠装护套电力电缆。

YJ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绝缘电线(导线)

[1][2][3][4][5]

[1]代号。B-电线(有时不表示)

[2]导体。T-铜芯(缺省表示),L-铝芯,R-软铜

[3]绝缘。V-聚氯乙烯,X-橡皮,F-氯丁橡皮

[4]护套。V-聚氯乙烯

[5]其他。R-软电线,P-屏蔽,B-平行

1 低压电器基本概念

1.1 低压电器产品范围

1.1.1 低压电器:通常是指在低压配电系统和控制系统中起通断、保护控制或调节作用的电器。

1.1.2 低压电器的电压范围:我国把交流1000V及以下,直流1500V及以下作为低压电器的电压范围。

1.2 低压电器产品分类:

低压电器按用途分为配电电器和控制电器两大类。

1.2.1 配电电器

主要用于电能的分配,并对电路和用电设备进行保护以及通断、转换电源或负载。

断路器——框架式(万能式)、塑壳式、小型;

熔断器——有填料管式、无填料管式、插入式、螺旋式、自复式;

隔离器——刀开关、熔断器式刀开关、负荷开关、隔离开关;

漏电保护器——漏电断路器、漏电继电器。

1.2.2 控制电器

主要用于控制用电设备,使其达到预期要求的工作状态。

接触器——交流、直流、可逆、空气、真空、切换电容器式等,

继电器——热过载、中间、时间、电流、电压、温度、速度等;

主令电器——按扭、转换开关、凸轮控制器、行程开关等;

起动器——电磁、自耦减压、星三角、软启动,变频器等。

电磁铁——起动、制动、牵引;

变阻器——励磁、起动、频敏、划线。

控制电器中,按其所处电路和功能,又分为主电路控制电器和控制电路电器两类。

主电路控制电器:

控制电路电器:

v 1.2.3 低压开关装置

把低压电器元件按其功能组装成的系统,成为低压开关装置:主要用于动力和照明等用电设备的配电线路的配电装置。

1.2.3.1 低压开关装置按功能分,有配电装置和控制装置两大类。

1.2.3.2 按装置结构分,有

小三箱——照明箱,计量箱、动力箱;

控制箱——操作箱,操作台,控制屏、控制柜;

低压开关柜——固定式(PJL型、 GGD型)

抽屉式;GCK(GCL)型抽屉式开关柜;

GLG型固定分隔式开关柜;

GCS型抽屉式开关柜;

多米诺型抽屉式开关柜;

MNS型开关柜等。

1.2.3.3 抽屉式开关柜特点:

按功能分动力柜和控制柜;

短路能力高;

进线和分路母线分隔;

抽屉功能模块能互换;

各种安全联锁功能.

根据电流来选截面

1.用途

各种导线的截流量(安全用电)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导线的截流量与导线的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法(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2.口诀

铝心绝缘线截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S(截面)=0.785*D(直径)的平方

10下5,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 ①

穿管、温度,八九折。 ②

裸线加一半。 ③

铜线升级算。 ④

3.说明

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为准。若条件不同,口诀另有说明。

绝缘线包括各种型号的橡皮绝缘线或塑料绝缘线。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截流量(电流,安)不是直接指出,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倍数”来表示。为此,应当先熟悉导线截面(平方毫米)的排列: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

网友A:
恩,真的很不错很不错,学习啦,呵呵

网友B(2011-03-22):
不错噢,本人豁然开朗。

网友C(2011-07-06):
应该是《IEC 60364-5-523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

网友D(2011-10-19):
受益匪浅,谢谢啦。。。。。。。

网友E(2011-12-13):
恩恩,这次好啊!很好用

网友F:
好东西,受益匪浅……

网友G:
非常好!受益,值得收藏。

网友H(2016-12-30):
复习一下,顶~~~~~

网友I(2017-07-22):
引用 网友J: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