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的屏对西门子PLC支持有问题

楼主(2010-06-25):
在PWS5610T中不支持西门子S7-200PLC中间辅助单元的按钮,最搞笑的是对数据单元实数显示是乱码,但却对实数类型的输入是正确的。只好用实属类型的数据写入来代替显示。挺恶搞的。

网友A:
hitech对西门子S7-200位地址的支持种类如下:

I,Q,M,SM,V,S,C,T,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中间辅助单元。

实数显示乱码,如果你在画面中的数据格式没有弄错的话,就注意一下高低字的顺序。

说5610不支持S7-200,是够搞笑的。

楼主(2010-09-28):
我想你没搞清楚问题,实数输入与输出应该一致才对,这应该是屏支持问题。中间单元我用的是M单元。其对三菱的支持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实数显示乱码,看一下数据格式关联是否正确。

楼主:
格式设置没有任何问题?这我都仔细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