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数控系统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西门子的810D和840D系统,除了G代码外还有其他编程方式吗?用G代码编程是否可以实现任意的二位或三维曲线的插补?

我现在有10根轴,其中四根轴要求联动,有比较复杂的数学关系;另外六根轴要求与前面四根轴中的一根保持一致,即速度始终呈一定比例,用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容易实现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方式啊?谢谢各位

网友A:
与我联系: 0755-33643798 陈

网友B:
可以,前面四轴用插补,后面的用电子齿轮箱功能,即跟随功能应该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