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时多少?

楼主(2010-06-25):
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时多少?可以驱动3相380的电机吗?

网友A:
3相220。变频器的基本原则,升频不升压(50HZ以后)。你的输出电压不会比你的输入大

网友B:
大哥 3相380的电机,相电压也是220,所以可以搞

网友C:
可以哈。。。整个流后逆变成三相

网友D:
   单相变频器一般无大功率的,可以驱动与之功率相同的小型电动机,但前提是该电机接线方式是星型接380v,角接220v。使用单相变频器时把电机接成角接方式即可。

网友E:
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输出,不可以驱动3相380的电机? 除非变频器有升压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F(2010-08-25):
6楼的朋友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安装几台单相220伏的变频器来驱动三相380伏的电动机,带有减速机构的小功率三相电动机或起动转矩比较小的无需改变其接法,直接驱动即可,阻力比较大的负载建议把电动机的星形接法改变为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实际功率和起动转矩和不变。和直接380伏启动一样。赞同5楼的说法。

网友G:
在使用单相电源输入时,是可以接了,还是要把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了。不要把我搞晕了。哈哈!指点一下。

网友H:
可以驱动,但功率要打折。

网友I:
可以驱动3KW一下的电机,3KW以上的悬

网友G:
对:ZHUQIN 关于

可以驱动,但功率要打折。

内容的回复:

这样是不是他的转矩减小了。我的电机是400W的。那么那种接法比较安全、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