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的触摸屏和台达DVP-14ESPLC 用rs-485怎么设置

楼主(2010-06-25):
请教威纶触摸屏MT6056i和台达DVP-14ES的PLC 用rs-485怎么设置,最好能有图文说明。或视屏教程!谢谢

网友A:
  解决类似问题最快方法:直接给威伦技术支持电话,一般都会教你怎么做。

网友B:
为什么用RS485通讯,台达一般都是RS232通讯的,估计RS485可能通讯不了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手机:13761012595

网友C(2010-08-21):
232的可能连接电脑监控PLC程序呢

网友D:
RS485通讯时,台达的站号不能为0,才能通讯上

网友E:
代理威纶,HAKKO,信捷,三菱等产品 TEL:13812036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