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通阀-三通阀工作原理

楼主(2010-06-25):
一:三通阀的原理:三通阀阀体有三个口,一进两出,(左进,右和下出)和普通阀门不同的是底部有一出口,当内部阀芯在不同位置时,出口不同,如阀芯在下部时,左右相通,如如阀芯在上部时,右出口被堵住,左和下口通。因为左口和右口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当高加紧急解列时,阀门关闭,给水走旁路。
二:三通阀的分类:三通阀按流体作用方式分为合流阀和分流阀,合流阀有两个入口,合流后从一个出口流出。分流阀有一个流体入口,经分流后由两个流体出口流出。
三:三通阀的结构特点
1.三通阀有两个阀芯和阀座结构与双座阀类似,但在三通阀中,一个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面积增加时,另一个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面积减少。而在双座阀中两个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面积是同时增加或同时减少的。
2.三通阀的气开和气关,只能通过选择执行机构的正作用与反作用来实现,而在双座阀中气开和气关则可以直接通过将阀体或阀芯与阀座反装来实现。
3当三通阀用于需要流体进行配比的控制系统时,由于它能同时代替一个气开控制阀和一个气关控制阀,因此可以降低安装成本和减少安装空间。
4.三通阀也可用于旁路控制的场所,例如一路流体需要经过换热器换热,另一路流体不需要经过换热器换热,当三通阀安装在换热器前时采用分流三通阀,当三通阀安装在换热器后时采用合流三通阀。由于安装在换热器前的三通阀中流过的液体具有相同温度,因此泄漏量较小,安装在换热器后的三通阀中流过的液体有不同温度,对阀芯和阀座的膨胀程度不同,因此,泄漏量较大。通常,两股液体的温度差不宜超过150度。

网友A:
电动蝶阀的设计合理,装拆容易,便于修理,结构简单紧凑、重量轻,90°旋转,启闭迅速。采用偏心结构的电动蝶阀,减少密封圈的磨擦,延长阀门的使用寿命。密封结构设计合理,达到完全密封,泄漏为零,能适应较恶劣工况。更换阀板密封圈、“0”形圈、蝶板、转轴等材质,可适用多种介质和不同温度。特别是电动蝶阀采用不锈钢材质钢环,既防腐又耐磨,使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电动硬密封法兰蝶阀适用于水、蒸汽、油品、空气、煤气等各种不同介质。

电动硬密封法兰蝶阀的主要特点有:

1、适用温度-20~+425oC;

2、工作压力大,耐磨损,使用寿命长,启闭时间迅速;

3、D943H电动硬密封法兰蝶阀密封性能好,具有自动定心作用,泄漏量小;

4、F四氟密封适用温度≤160oC。

电动硬密封法兰蝶阀已被广泛应用于饮料、医药、石化、食品、化工、电厂、钢厂、工业环保水处理、高层建筑给排水管路等多种管路上作调节介质流量和启闭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