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0-06-25):
变频器上电后不起动,测5V,10V,+15V,—15V都不正常,但有时又正常,请海利普或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A:
既然电源不正常 就先查一下开关电源 只有电源正常 才可以下一步工作

楼主:
谢谢,电源正常了,但变频显示软件版本号,无法改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上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能自检通过。

网友C:
谢谢,你说的是主板吗?能否在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