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台达高速计数器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06-25):
如图。台达EH   80点PLC高速计数器问题  计数输入点为X14,DCNT   C210   D200,计数器C210数量到了设定的D200值,有时不会停,继续计数,是什么原因,整个程式不是太长,拔动PLC上的开关复位又可以计数了,但不会停的问题还是存在,还有不定时的出现,哪位高手帮忙处理啊,在线等啊

楼主:
D200是台达AE HIM设定为100,用线上模式看C210数量一直增加到100也没停,

楼主:
X14变化最大频率是500

网友A:
是不是 在c210 接通时,Y0 没有接通导致?所以c210 无法 复位,一直继续计数。

网友B: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422269

网友C:
可能是PLC没有捕捉到C210的↑信号,试一下用C210┨┠  普通触点替代,效果应该一样。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

你的PLC在运行中对C210的数值D200进行了调整,如果D200原来设定值是150,PLC在运行中,C210已经达到了140,此时如果将D200调整为120(<140),那么此后C210将不再动作。

以上现象,本人在三菱PLC中曾经经历过,台达的应该与此差不多。

不过,可以用[  >=   C210   D200 ] 来替代原来的  C210的↑信号,采用> =关系式后,在运行中调整D200将不受影响。

网友D:
用C210常开点替代,或用DHSCS中断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去试下先

网友E:
检查一下你在HMI中设定的D200是否双字

网友F:
看D201的值,DCNT是双字指令,DCNT C210 D200实际上是C210到达D200 和D210组合起来的值后才会停止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