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空载启动电流与负载启动电流哪个大?

楼主(2010-06-26):
如题,希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启动电流是一样大的,只是启动时间不一样而已。空载启动的电流很快就可以达到稳定,二负载启动的电流达到稳定的时间和负载的大小有关。

网友B:
赞同楼上,不过,感觉上是空载的电流小一点,实际上仍然是一样大,只不过是电机空载时,大电流持续的时间非常短,电流表还未来得及反应,电流就迅速的下降了。因此,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空载启动电流小一点。

网友C:
不错,是这样的。wo

网友D:
1、异步电机启动过程,负载、空载转差都是1,负载、空载启动电源电压相同,但负载、空载启动力矩不同;

2、所以异步电机启动电流与负载大小有关,只有启动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时,转子才有加速度;

3、异步电机启动过程,由于电感电流落后电压,电流是由小到大,转矩也由小到大,所以负载启动总是在电流大、转矩大的哪个时刻产生加速度;

4、异步电机启动过程,由于电感电流落后电压,电流是由小到大,转矩也由小到大,所以空载启动总是在电流小、转矩小的哪个时刻产生加速度;

5、所以负载启动电流大;

6、“启动电流是一样大的”没有根据!!!

网友D:
7、所以负载启动较空载启动在时间上晚,电流大;

8、启动电流是4--7倍额定电流,应该是空载启动电流小一般是4倍,负载是5、6、7倍额定电流;

网友D:
9、负载启动电流大、时间长!

网友B:
启动的瞬间,转子还未来得及转动,相当于堵转。

堵转电流和启动电流在数值上是相等的,电机启动电流和堵转电流的持续时间不同,启动电流最大值出现在电机接通电源后的0.025以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按指数规律衰减,衰减速度与负载轻重相关。而电机的堵转电流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衰减,而是保持不变。

网友E:
启动的瞬间不管空载还是负载电机的转差率都为1,所以启动瞬间电流是一样大,只是过渡过程的时间负载时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