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与PLC做485无线通讯

楼主(2010-06-26):
请问各位高手,用FX2N PLC与PLC做485无线通讯,通讯距离是1KM,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A:
用N:N网络 屏蔽线加通讯的中继卡

网友B:
用PLC+485+无线路由器 另外一侧也是同样配置就可以了 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C:
fx2n-485怎么接线?

网友D:
485接线不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