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FACE上编个按钮控制西门子PLC输入端口

楼主(2010-06-26):
刚接触PROFACE真诚向各位师傅请教 如何在PROFACE上编个按钮(相当于实际中的按钮开关)控制西门子PLC输入端口,当按下时 PLC输入端口的灯亮   PROFACE 如何设置 PLC如何设置  还需要接外围电路吗 ? ampddr@126.com

网友A:
这个想法不太对!

西门子PLC输入点通常是共24V+的,就是意味要给该输入点接通24V电源,该输入点才可能接通!显然在PROFACE上编的按钮没法控制物理输出来接通输入点。

在西门子的HMI上用按钮控制数字量输出点是可行的,你看看用PROFACE是否也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