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人机界面产品常见问题及其解答

楼主(2010-06-26):
1、维控目前有几大尺寸的人机界面产品

     答:维控目前有4.3寸,7寸、8寸、10.4寸、12寸等五种型号的人机界面产品,全系列6万色真彩。TFT液晶。

2、维控为什么没有5.7寸,5.6寸的人机界面产品

     答: 维控5.7寸触摸屏曾经是维控主打产品之一,有LEVI705C,  LEVI705G。5.7寸停产后,升级产品就是7寸,7寸的开孔尺寸和5.7的一致,但是色彩和档次会高很多,另外,维控7寸的价格和5.7差不多。

3、维控7寸屏有几个串口?

       答:维控7寸屏有两个串口,COM1可以支持RS232/RS485/RS422, COM2可以支持RS232/RS485.

4、维控屏的亮度如何

      答: 4.3寸屏亮度为350流明,7寸屏亮度为350流明,8寸亮度为350流明,10寸亮度为450流明,出厂设置的亮度为一半亮度。

5、维控屏都可以支持USB下载。

      答:除了5.7寸以外,其余的产品均可支持USB下载。

6、USB下载是否需要安装驱动

      答:需要。驱动网址如下:http://www.we-con.com.cn/downshow.asp?id=15

补充中。。。

楼主:
1、维控的HMI最多有几个通讯口,可以独立使用吗?
最多有4个COM1为RS232/242/485通讯口COM2为RS232/485通讯口和USB口还可选配网线插口。
2、维控触摸屏RS232通讯口与计算机连接的下载线怎么焊接?
HMI 计算机
2 ------------------------------- 3
3 ------------------------------- 2
5 ------------------------------- 5
8 ------------------------------- 8
8 ------------------------------- 7

3、我的USB经常出现使用不正常,不能下载的问题。重新插拔或者重新启动电脑又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厂商的产品也存在类似问题,与USB去东同系统的兼容性有关系。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建议客户使用COM口下载比较稳定。
4、程序的容量有多大啊,会不会我的程序过大不能下载呢?
如果程序容量超标是不可以下载的。目前最大的可以达到10M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维控的历史缓存区数据若存于掉电保持的SRAM中,可占用240K字节,我最多能村多少笔掉电保存的数据呢?
对于历史缓冲区数据如果保持数据的同时保存日期与时间数据我们以240K计算最多可存储30000多笔。如果不够用的话可以扩展存储U盘和CF卡
6、维控提供的256K掉电保存和64K配方空间是集成的还是要另外买配件呢?
已经集成全系列都有,不用另外购买。
7、维控人机界面的使用温度是多少?能用到零下吗?另外我使用在室外可以吗?
出去430系列在0到50摄氏度使用,其他使用温度在;零下20摄氏度到70摄氏度;严格意义上不能在室外使用,因为室外的阳光直射会使LCD老化,雨水也会侵蚀触摸面板和主板如果一定要在室外使用的话清做好防护。
8、维控人机界面屏幕的最大显示范围是多大?
目前最大是10.4寸更大尺寸的人机会尽快推出.
9、维控哪款机种可以接以太网,支持哪些协议?
目前除4.3寸外其他尺寸的人机都支持接入以太网,以太网接口需选配;支持MODBUS TCP/IP协议,ISOTCP协议以及三菱Q系类Ethetnet协议。
10、我的触摸屏怎么一半有显示,一半没有了?
多半是LCD有问题了请及时联系我们。
11、我要做背光节能吗?这样有什么好处?
我们建议您这样做。这样有利于延迟LCD和灯管的使用寿命。
12、这几天很冷,屏在现场显示的速度很慢,还有些拖影,有什么办法吗?
这是液晶本身的特性决定,分钟在低温的条件下会运动很慢。
13、维控人机的记忆体备份电池没电了,可以充电吗?
人机使用的电池是不能充电的,如果没有电了要更换新的。
14、我看你们的人机要24V电源供电,我用PLC上的可以吗?
理论上只要PLC输入电流够是可以的。但我们建议您单独给人机配以个开关电源,这样可以避免干扰和欠电流的问题。
15、各个型号的开孔尺寸是多少?
430系列131.0±0.5(W)* 79.0±0.5(H) mm
777系列192.0±0.5(W)* 142.0±0.5(H) mm
908系列224.0±0.5(W)* 181.0±0.5(H) mm
910系列288.0±0.5(W)* 212.±0.5(H) mm
16、工作时机器的电控柜有60摄氏度,贵公司人机能正常工作吗?
可以。
17、维控人机目前有哪些系列?有什么不同?
根据尺寸大小分为430系列、777系列、908系列、910系列除去4.3寸屏只有一个COM
口其余三系列都是标准配置,COM1为RS232/242/485通讯口COM2为232通讯口还可选配USB口和网线插口 可接CF卡和U盘。
18、维控机种908和910系列是两个通讯口吗
是的。
19、控人机有I/O点吗?
没有。
20、U盘支持即插即用吗?
以PC端来看,要听到插入的声音,才能启动使用(全系列支持U盘的触摸屏都支持即插即用)这个功能一直都在,没有改过。

楼主:
21、我现在开始用777系列触摸屏,感觉这个屏做工很好,功能很强。可是屏幕太小,只有7”, 你们将来会做更大的饿吗?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8寸的908系列和10寸的910系列 22、原来使用5.7寸系列停产了要使用维控777系列安装有什么改变吗
无改变7寸系列较5.7寸缓慢更加精细价格低于5.7寸开口相同大小
22、 维控人机目前有哪些尺寸?
有430系列的4.3寸;777系列的7寸还有908系列8寸及910系列的10寸屏。
23、厂里的设备要用到东北去,冬天有零下20多度,维控人机可以用吗?
我们的产品在零下20度以下无法使用在此情况下最好放在温室中。
24、HMI在高温使用下使用会有问题吗?
如果超过70度的情况下请加强通风或者使用其他制冷措施。
25、我不知道前面的三个指示灯都做什么的?
三个指示灯红色的为电源灯 一个触摸才会闪烁的为触摸指示灯还有个通讯指示灯
26、屏后的COM口旁有指示灯指示通讯吗?
没有通讯指示灯已经装在了屏的正面。
27、维控哪些触摸屏可以接鼠标?
无法接入鼠标
28、HMI上电黑屏。重新上电正常;屏保后无法点壳;使用过程中
黑屏。
原因分析:
1、上电黑屏。
a、供电电流不足。
同时为其他电器供电。
品质问题。
2、屏保后无法点亮。
a、品质问题。
b、误操作系统控制区。
3、使用过程中黑屏。
设置了屏幕保护或者背光灯节能。
有高频干扰源,HMI自动进入保护状态。如对讲机。
作到了系统控制区。
d、环境湿度过大导致背光灯保护。
解决办法:
1、为 HMI提供独立的开关电源,保证最小功率,最好能放大。品
质问题请返回维修或者更换新机。品质问题检测方法是用另外
一台正常 HMI做LCM与主板交叉更换试验。
2、a、返回厂家维修或者换新机。
b、解除系统控制区限制。
3、a、与操作人员解释或者解除屏幕保护。
b、重新上电或者屏蔽好附件干扰源。比如高压、高频。
c、解除系统控制区限制。
d、环境湿度过大导致背光灯保护。
29、HMI LCD显示花屏,一半有显示,一半无显示:屏幕上有垂直
数线;开机屏幕模糊,慢慢显示正常;一片花白显示。一半有显示,一半无显示。

1、95%确认LCD问题,可以做交叉测试确诊。
2、屏幕上有垂直数线。
a、LCD问题。LCM电路板的电阻故障。可能是虚焊或被击穿。
b、数据线问题。
3、开机屏幕模糊,慢慢显示正常。
99%。温度原因。使用温度建议O~50度。触摸屏有自动根据
温度调整LCD显示的功能。这样的描述多半温度比较低,接线0
度左右。
4、一片花白显示:
a、程序就是这样。
b、数据线没有插。
c、温度过高。超过50度。
d、LCD问题。
30、原来使用的维控5.7寸据说停产了,现在推荐我使用
LV777系列替代,安装尺寸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两款的安装尺寸都是192.0±0.5(W)* 142.0±0.5(H) mm。

楼主:
31、触摸屏不动作了,像死机了或者触摸不灵敏。
1、摸屏表面的那层塑料膜没有撕掉。
2、【SYS】 键位置被指甲或者工具按压。
3、程序里面用了大量的宏)比如初始宏。没有执行完或者进入死
循环。
4、通讯量过大导致触摸屏优先级靠后。
5、通讯断了。
6、触摸屏面板被损坏。
7、PLC原因。
8、触控面板连接没有插到主板或者松动。
9、触控面板品质问题。
10、早期的软件和韧体。
解决办法:
1、撕掉塑料膜。
2、查看【SYS】键位置。
3、查看是否用到了宏,做改善与优化。防止进入死循环死机。
4、减少通讯量。可以用测试程序,内部地址,不连接PLC;
采用逐幅删除画面法。
5、检查通讯,可以用测试程序,内部地址排除。(通讯错误显示
被屏蔽)0
6、返修。
7、优化PLC程序,特别西门子,施耐德。
8、检查连接性。
9、返修。
IO、更新软件及韧体。
32、蜂鸣器报警、屏幕闪烁。
唯一原因:误操作系统控制区。
解决办法:
1、关闭系统控制区。
2、让出系统控制区地址。
3、更改系统控制区地址。
33、POWER灯不亮。
可能原因:
1、电源部分损坏。
2、韧体损坏。
3、主板电路故障。
4、供电不足。
解决办法:
1、返修。
2、格式化后,重新更新韧体。过程中请勿断电。
3、返修。
4、检查电源情况。
34、维控的人机能够运行市面上的组态软件吗?
可运行组态王 wince系统其他目前还不行
35、为什么我上载的程序图库没有了呢?
要实现图库的上载要选择多国语言版软件。而且要在【选项】-
【环境设置】中的【上载包含图形数据】打勾才可以。
36、我的密码忘记了,程序都没有了,怎么办啊?
这一点我们也无能为力的。请您务必保留好源程序,否则密码
忘记了,是不能进行上载的。
37、我看到贵公司的触摸屏提供了时钟,我可以把它取出来用吗?
可以我们使用内部地址 HSW28---HSW33连续6个地址中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HSW126为星期
38、怎么把外部图片加入到软件来啊?我图形库建好了,但不能加
图片。

双击工程属性中的工程位图库然后点击新建或是导入找到您所需要导入的图片。
39、元件属性在哪里,双击不能弹出来。
维控软件不提供双击元件弹出属性对话框的操作,属性栏在
左侧。

40、维控人机界面支持元件叠加吗?
支持

楼主(2010-07-26):
41、为什么我做了一个按钮ON 的脚本当PLC 给这个位置位了,脚本
不执行?

按钮的ON/OFF 脚本是一位触发您可以检查下语法是否正确。
42、元件最小能做到多大?
目前为 12*12的版本会做的更小。
43、现在触摸屏的字体太单一了你们可以为每个元件单独指定字
体吗?

当然可以了。支持操作系统的常用字体您可以再字体库中添加您所需要的字体。
44、我的图片在彩色的屏里面失真了,很难看)怎么办啊?
你用的一定是256 色的屏,失真难免啊。如果你想不失真,可
以选择AE 系列或者B系列的屏,有64K 色呢。
45、系统控制区怎么用啊?
系统控制区是一个以word 为单位的连续资料区域,用户可自
行定义控制区言存器的地址,目前可定义最大长度是8 words,
实际必须的长度是随着所使用到的功能由使用者来决定。主要
可以通过PLC 控制页面切换、蜂鸣器的开关、背光等的开关、
安全等级的设定、曲线的绘制、配方的传输等等。如果设置不好,会导致很多功能无法执行或者产生很多错误操作。所以,请参看《操作手册》理解系统控制区的使用。实际 FLC 编程中,最好将系统控制区的地址避开。系统控制区:

46、我想把SYS键关掉,不给用户随便设置。可以吗?
可以的。您只需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默认值】【系
统键使用方式】将其设置成”系统键无效”就可以了
47、我在这个画面设置的【辅助键】怎么切换到其他画面就不起作
用了?

是这样的。【辅助键】都是有效,只需每个页面分别设面有效。如果想设置为全局
样的功能就可以了。
48、我的触摸屏漂移了,可以校正呜?
可以。长按“SYS”进入系统目录,里面可以校正的。
49、为什么我显示的系统时间一直是2004 年呢?修改无效的。
:可能是您的电池没有电了,或者接触不良。我们的初始时间就
是2004,可以换个电池看看。
50、我把程序拷贝给别人,自己定义的国库会消失吗?
不会的,我们已经在软件里面考虑到这一点了。但最好还是把
图库一起拷过去。

网友A:
 看过了朋友 有机会的话请顶个帖 鼓励下我们撒!!

宁静!

网友:
支持一下,整理得很好!

网友A:
51、维控支持浮点数吗?
支持的。
52、屏保的制作中,【读取控制器地址】起什么作用呢?
只要这个地址的数值不为0,就启动屏保功能。实际也就是控
制屏保的启动条件。
53、一般曲线在哪里设置取样周期啊?
部件在显示的时候有一个按钮
54、一般曲线怎么保存呢?
一般曲线、XY 曲线都是不能掉电保存的。只有历史曲线可以
掉电保存。
55、我发现新版的软件在数值显示的属性栏增加了【显示快速更新】
的选项,有什么作用呢?
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知道。这是让这个数值显示优先、快速的显
示出来,达到“实时”的效果。但有个规定,一个页面最多只
能做四 个“快速更新”。而且对通讯资源的消耗比较大,所以
用这个属性的时候要整体来考虑。
56、我外部的图片带了一个红色的底,我怎么去除呢?
你 将元件的【图形背景色图形透明色】设置庙透明】选择“YES”,然后可以了。红色的底就不会显示出未了
57、你们的屏最大的分辨率只有640x48O,我的图片是用数码相
机拍的,软件能自动调整像素吗?
软件没有这样的功能。悠需要用图形处理软件,如 Photoshop
将图片缩小至合适的尺寸再汇入进来使用。
58、你们可以把我们自 己开发的控制器加入到你们的PLC 列表中呜?
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是我们要衡量一下市场的用量有多少,毕
竟加driver要涉及很多东西的改动。
59、维控 内部有很多地址,都是怎么定义的?
详细可以仔细阅读维控的使用文档
60、我看到你们的密码有好几种,能分别说明一下吗?
1、【文件】【密码保护】一一这个密码是对你所编写的程序
在计算机上加密,也就是只要设置了这个密码,在计算机上打
开程序的时候就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
2、【选型】【设置模组参数】【一般】【最高权限密码】一一这
全等级为最高级8级的密码,同时也是从触摸屏要上载
保护密码。
3、【选型】【设置模组参数】【通讯】【密码】一一这个密码本
意是设置PLC 的密码,但目前功能没有实现,无功能。

网友A:
61、系统编译已经提示成功,但有很多黄色惊叹号的报警,会不会
有什么问题呢?
只要编译成功,说明在功能的使用上已经没有问题。一些报警
是对您元件。
挟作不规范的提示,比如”元件的超出边界”等等,不会影响
悠程序的正常执行的。
62、哪里有你们的软件下载?
维控人机的软件是免费的。
http://www.we-con.com.cn/
63、文本库有什么作用呢?
是为了将您常用的一些词句、名词预先写成一个文档,用的时
候调用出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独立存储成*.txt 文件,
供其他程序使用。
64、怎么选择多个元件我按Ctrl 不起作用 ?
多种选择用鼠标”框选”或者”Shift +鼠标左键”。
泡节电小贴士用日光灯取代白炽灯省电2/3;而用节能灯替代白炽灯更
可省电70% -80%,寿命更添三倍。
空调温度的设定要合理,建议夏天控制在摄氏2 6。C,冬天控制在摄
氏2 0。C。冷气设定温度每提高 1。C 可省电6 %o
65、:如何让日期显示是星期日而不是0
可以直接用字状态显示在内部输入文字更具HSW126传的数据显示
66、 现在的人机界面好多都能支持显示小数点,可问题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PLC 怎样才能读出来呀。我们可以在人机界面里做一个
数值输入数为:23.123,可PLC好像不能识别0.123 呀,怎么办呀?
有两种方法:你可 以做浮点数的输入,一般的PLC都是支持的。
另外如果PLC 不支持浮点输入,或者你整数输入的是23.123,
PLC 实际读取的为23123,您只能做除法,用23123 除以100
得到23.123。
67、我的程序用新软件编译过用老软件就打不开了,有办法吗?
用新软件编译过的软件有老软件是不能打开的,新软件在手
旧程序的时候会有提示,请留意。另外一定要做好旧程序的备份。
68、维控HMI能做到lOms 采集一次数据吗?
可以做到6MS过
69、我是做锅炉行业的,现在要对200 个参数每秒存储一次,存一
年可以吗?
200x6Ox6Ox24x365 =6,307,200,000 = 6.4G,我们使用CF卡与U盘只要您所使用的这个设备足够大就可以存
70、小键盘区的微调功能每次移动多远?
每次移动一个像素点。

网友A:
71、我在【警报设定】的时候,读取地址为Ml2,怎么总告诉我地
址读取错误呢?
可能是您接线上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协议选择上出现了错误。
72、我做的XY 曲线,我已经把标志位置位了为什么只画一次呢?
XY 曲线画线的条件是标志位每由OFF-ON 一次,然后采集数
据画线,悠现在就执行了一次OFF-ON操作,当然只画一次
了。解决办法有2 个。第一个为手动对杆士位复位,下一次画
前再置位。第二个为把动作完成清零下一次画前再置位。
73、复状态元件最多有多少个状态?
字状态有16 个,BIT只有2 个。
74、韧体是什么啊?一定要用最新的吗?
运行的一些程序,类似于计算机的BIOS,只要
稳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升级到最新的。
75、你们的宏指令真的很好用啊,我想代替一部分的PLC 功能)不
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们不建议您这样做,运算不是HMI 的长处。这样做不但占用
大量的资源,更为关键的是HMI 的稳定性和速度都不及PLC,
特别涉及到一些关键的操作,用宏来代替PLC 是很危险的。
76、我只想用你们的显示功能,自 己开发一个板子来驱动显示,可
以吗?
不可以。我们的人机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有自 己的主板和运行
软件。您如果只想用显示功能,请联系一些LCD 的生产厂家。
77、编译提示我C   H   R 长度超过128但我明明用了100 个宇?
这里的128 是指128 个byte,也就是64 个word,您的100 个字
超过范围了
78、我程序的数值显示总共有200 个,但你们建议单页不要超过
30,这样我就要做7页反正我总数是200 个,系统资源的占用
就那么多一页做100 个和一页做30 个有什么区别呢?
软件的处理是这样的,对于数值显示,只读取
据,其他页面的数据不读取。所以,占用的资
只和当前页面的数量有关的。
79、为什么软件分为多国语言和单语言呢?
最初是这样做的,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多国语言版在功能上要
丰富一些。
80、我怎么查看HMI 里面韧体的版本呢?
方法有2 个
1、直接按“SYS”键,在系统目录的最上面有一行字。“Ver”后
面的就是韧体信息
另外在连接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工具】取得目前韧体序
号也可以看到韧体信息。

网友A:
80、我怎么查看HMI 里面韧体的版本呢?
方法有2 个
1、直接按“SYS”键,在系统目录的最上面有一行字。“Ver”后
面的就是韧体信息
另外在连接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工具】【取得目前韧体序
号也可以看到韧体信息。
81、我可以在不同的程序间进行“复制画面”“贴上画面”的操作
吗?
可以,很方便。
82、你们按钮中有一种类型叫“保持型”应该不是保持的吧?
这是一个瞬时的,即产生一个“脉冲”操作的类型,不能保
持。之所以叫保持,是由于语言习惯不同造成的。
83、我的配方做好了,但不知道怎么上下载。
上下载要用到“系统控制区”的第6 个字了。其中bitl 为PLC
到HMI。Bit2 为 HMI 到PLC,详细内容请参看手册。
84、脚本最多是多少行?
256行
85、软件中施耐德TSX MAlCO3721 系列PLC 的地址怎么对应啊?
请多多赐教!:选择 modbus slave 协议,B-M,W-MW。
86、不同的系列HMI 显示有区别吗
有有微小的差别但是基本不会影响到

87、软件中的【撤销】操作最多可以执行多少次?
40 次。
88、一直我都是用5.7‘ 的屏,现在想换成10.4‘ 的,程序要重新
做吗?如果不用,分辨率不一样怎么办
软件不用重新编写的。软件有这样的功能可以把元件等比例缩
放。320x24O 的分辨率可以自动转换为 640 x 480 的。很方
便。
89、我想作个报警画面,当发生报警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报警画
面,可以吗?
可以。您就要用到系统控制区的第一个字了,
画面,当报警发生时,悠只需要将报警画面的面的数
字里面就可以了。或者在【选项】【警报设置】中直接设置对
应的报警画面。

网友A:
90、我觉得集成软件内置的键盘不漂亮能否我自 己做一个啊?
可以您可以自己做一个用直接画面来做
91、EXIO PLC扩展卡如何编程?
人机软件内嵌了一个编程界面,与台达PLC的软件操作一模一
样,可以用梯形图的方式。
92、您好,我用了一个B系列的触摸屏,但程序是原来用A系列软
件做的,B系列软件可以打开吗?
可以,B系列的软件可以兼容A系列的程序;但反过来不可以。
93、由于手自动操作比较频繁,想通过PLC输入端来控制画面的切
换却不知道如何操作?没有思路、方法)请指教!
利用PLC的输入点来做为画面切换的控制信号,可以通过【系统
控制区】的首字来切换。
94、什么是间接寻址?
间接寻址,规则如下:
类似于a=b b=c a=c
95、啥为带符号的十进制)啥为无符号的十进制!
第一,表示的范围不一样,带符号的范围可以是-32767 ~
32768,无符号是从O~65535,有符号数二进制编码最高位是
符号位,可以表示正副数,无符号没有。
LSB:least sign{ficant bit,二进制数最低位;或least
significant byte,多字节整数中权值最小的。
96、我想问下如何进行代码转换让屏幕显示“MOVE”的?
参照我们的函数脚本指导BMOV, D2Flaot, Flaot2D等
97、我用U盘导出的.CSV文件有乱码,怎么办7
之前版本是配一大块 Memory,现在是有用到才配 (软件
1.05.80及以后版本所附的 firmware 巳修正)会出现乱码的情况
有3种:
A:在拔出U盘时,一定要按【移出U盘】按键,否则,数据文件可
能会被破坏出乱码。
B:设备异常断电时,如果此时有数据写入,也可能导致乱码。
C:1.05.79.12版本以前软件,因软件BUG有可能造成乱码。
98、维控人机界面的软件怎么升级,安装新版本每次都要卸载旧版本
吗?会不会造成冲突?
我们直接覆盖原文件就可以了
包升级的方式,再也不用去卸载软件了!
99、我需要在报警设置里面有T,M,X,三种报警输入方式同
时存在不知怎么搞
同时存在这个是可行的
在我们工程设置栏中有一个报警界面可以设置
100、掉电保存是如何设置的
掉电保存的地址是HDW8000以后 关于地址的使用可以参考维控使用说明文档

QQ:1359563875

网友A:
101、大家好,想请教一下维控触摸屏历史数据的保存和打印是如
何实现的,保存是怎样的打印是不是通过按钮进行动作
的,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A. 历史数据通过设置历史缓存区就可以存储,可以放在系统身
的sram或者u盘都可以,如果存在u盘那么你可以直接输出
102、FalshTransfer这个软件怎么不可以按时间查询啊?
已经可以了。
103、如何安装台达人机界面的usb驱动,因为老是出现⑩vis on
s3c24lOx驱动问题而不能通讯。
1、正常情况下,WINDOWS系统会弹出驱动安装对话框,此
时你一路点击向下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可以先选择软件的
【环境设定】-【重新安装USbl}医动】,再重复上面的操作好了。
2、自行指定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也可以找到。
104、levi软件支持VlSTAIfE;?
支持Vista,但并不能完整 Support,同一悃版本的 Vita,在不
同 PC 上安装levi,不一定能正常程序下载。
105、画面的背景图片怎么删除啊,我没有办法选中。
右键然后选择那个位图并删除
106、为什么我的按钮上面有个锁头?
这个按钮的操作权F
数】【一般] 中勾
了必须输入密码。
高,同时在【选项】
等级不足显示提示信
107、为什么我HMI一开机就显示5,4,3.‘1 的倒计时)之后才可以进入启动画面?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般】中,开机延时]设为0

108、我是第一次用维控HMI, PLC是S7-200的,
但是数值显示压力\温度等都不对,急啊! 我已在PLC中将模拟量
转换成整数和实数格式,在HMI中读取时,不管地址读的是AIW,
还是INT值/REAL值,显示都不对!
在一个显示里面看对不对,应该就是数制不匹配的原因。
109:做报警信息显示和处理方法,报警信息显示没有问题,用一
个报警信息走马灯,读取地址为:AROOO,此时,
AROOO-AROO6对应第1 条到第7条报警)如AROO5得电,则
第6条报警信息显示出来。现在问题是:我想在报警显示的同
时)显示每条报警的处理方法)应该用哪个功能,谢谢!
这个问题方法比较多你可以在报蠹子画面)上面写上你的处理方法,
的时候)跳出一个在【选项】【报警设置] 中的报警信息内容里面直接写上处理方法。

网友A:
111、历史缓冲区里面的采样点数最多怎么只能是999999啊,我想多存点可以吗?
本软件已经放大了10倍,足够用了。

112、如何在触摸屏历史数据中添加查询功能?。
http://www.we-con.com.cn/down.asp 有这个案例 我们有历史记录这个部件可以直接显示
113、请问怎么编写人机宏指令呀,一直没有头绪啊。
所谓宏指令,不过是人机界面的编程指令,与PLC、电脑一样有自己的语句,不同的人机界面各不相同,看看手册再自己试试,入门还是很容易的。

114、通过脚本指令如何实现满足条件,调用一个新画面?
系统控制区中的地址里面的数值为画面号您可以通过设置这个值来调用画面

115、第一次接触维控触摸屏,请问做一个页面有10条信息,按任意一条,想在另一页显示,另一页只能显示一条怎么做?
做10个按钮对应10个画面即可。或者您可以参考下位状态显示这个模式

116、维控人机有定时器吗?怎样使用?
我们的日期等等都有对应地址您可以编写一个简单脚本具体地址可以在我们的说明文档中找到
117、做一动画,约21个画面,在levi软件中编译正常,并且离线模拟正常,然后下载至屏中,下载100%后立即弹出小对话框:Memory not enough for Read_ByteDataTopoint!!!不知道为何?有些品牌人机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维控的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的人机内存为32M 如果您的工程在正常大小的话是永远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

118、请问维控人机中英文切换是怎么实现的呀?
我们有个系统控制区的地址为HSW15 您做好了各语言画面
119、如果设定密码表?
【选项】【密码表设定】,按需设置密码,下载到HMI就可以了人机界面提供7个权限,分别为权限1到7.权限0为无权限,无保护功能,任何人均可操作。

120、32bit的配方怎么做?
http://www.we-con.com.cn/down.asp我们的网站下载中心中有此案例。

网友A:
121、我使用的是430T的 人机程序不大,但画面比较多有时候感觉比较卡。译就提示:
如下故障(特别是调试阶段的),都有可能是程序把内存吃的太多造成的,那么就要考虑减少程序了。
1、 通讯速度慢,触控不灵敏,换画面慢。
2、 开机正常,慢慢的运行越来越慢,甚至死机
3、 我们的内存为32M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也有可能是PLC通讯上的问题
122、我用的908T这个型号,报警可以导出到U盘,用EXCEL打开吗、
可以的,
123、我想做一个不规则的曲线,用XY曲线做的。可是XY曲线有个问题,采样多一点,数据读上来就很慢,画线也慢,客户要看到实时曲线的效果,怎么办啊?
那你可以用维控的触摸屏,在levi系列软件里面,增加了一个叫做XY即时分布图的组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用现在的触摸屏,还是用XY曲线,可以把波特率提高或者用以太网的方式,都可以加快速度。

124、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问界面中的配方功能是什么意思,它主要用于什么情况下,如何使用呢,请知道的前辈们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举个例子:
同一台机器如果可以做到3种馅的月饼,比如:豆沙,伍仁,广式。
8:00到10:00之间生产豆沙月饼;
10:00到15:00之间生产伍仁月饼;
15:00到17:00之间生产广式月饼。

125、我们公司用的人机大部分都是维控,用着很好用。在用到按钮连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生效位这个功能,挺好用的,比如只有在A按钮按下的情况下B按钮才可以按下,否则B按钮不会被按下。这个功能我会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B按钮还没有复位的情况下我不想让A按钮复位,这个怎么办?
B按钮生效位是A按钮 ON A按钮生效位是B按钮 OFF,这样就ok了。

126、维控的脚本运行是使用哪种语言?
脚本的编写可以参考我们的脚本编写帮组文档。
127、在屏上面可不可以保存客户的工艺数据,当每次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以前用PLC控制很容易做到,将各个不用的工艺参数放在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里面,要调用的时候给个触发信号就可以。现在想去掉PLC,直接把这部分工作交给屏来做,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用配方就行了!太大的屏也有很多存储空间,和PLC一样,笨方法你可以像用PLC一样,利用宏指令等等调用存储。

128、编译报警“文字宽度超出组件外框”,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顾名思义,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129、我想把蜂鸣器当报警器用,可以吗?
可以报警的时候启用蜂鸣。但是如果经常性使用的话建议您单独有个报警设备。
130、按钮如果启用确认视窗,这个确认视窗的画面可否用户自定义?
不可以,不过可以通过脚本或系统控制区来实现自定义弹出画面。

网友A:
131、原来用其他牌子的人机有时候会出现内部不足,你们那个有这个问题吗?
如果不超过32M的话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32、你们的HMI最大能支持多大的U盘?
理论上是8G

133、维控触摸屏对U盘的格式有限制吗?
一定要FAT32格式,如果不是,用电脑重新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

134 、SCREDIT软件可以进行程序的自动存盘吗?
在【选项】【环境设置】里面勾选【自动存档】,在设置一下存档的间隔时间就可以了

135、怎么我下载程序后,在调出的配方里面没有数据呢?我在软件里面填过了。
应该是配方没有被下载,请选择【下载画面数据与配方】

136、我用的是AS57BSTD,U盘可以存储历史数据,现在用户要求把屏幕运行的画面保存成图片在U盘里面,可以做到吗?
可以的,只需要做一个【颉取画面】的案件就可以了。

137、配方数据可以存在U盘上吗?
可以的,可以存成CSV文件。用户可以在电脑上修改U盘里面的数据,再回村到HMI。

138、维控HMI能做GIF动作吗?
可以通过【图形显示】【状态图显示】来实现,或者通过【图形显示】【动画】来实现,不过需要通过宏指令或者PLC的配合。

139、好像维控的屏的介绍里有提到可以更换初始画面,应该怎么做呢?
工程参数中设置初始画面选择您说想要第一个显示的

140、请问下面这句宏程序的“#”是什么含义?
3#表示通讯口3;#表示站号

网友A(2010-09-08):
141、HMI内没有程序?
原因:
1、 没有下载程序!!一半出现在批量下载时。
2、 软件更新韧体与下载程序是2个过程,错误把更新韧体成功当成下载程序成功。

142、为什么我的程序不能下载和与PLC 通讯?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能下载和不能与PLC通讯的原因有很多,要一点点的排除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1(、通讯电缆没有插好,或者用了错误的通讯电缆
2(、下载模式选择错误。DOP 提供了USB 和COM 口下载,一定要确认模式是否选择正确。的数据,在回存到HMI。
3 (、通讯参数设置错误。这是很多初学方。很明显,HMI 和PLC选择的通讯参数要一致。对于每种PLC的默认参数,我们手册都有详细的说明,一定要仔细阅读。
4 (、通讯协议选择错误。很多PLC 都提供了多种通讯模式和协议。一定要了解DOP 支持哪些模式和协议。也要知道PLC 当前使用的是何种模式和协议。比如:LG PLC 目前提供了CPU和CNET通讯方式。DOP 目前只支持CPU 方式,用CNET 当然不能通讯
5 (、PLC 设置不正确。市场上的PLC 种类繁多,每种PLC 都有自己独特的设置。比如对于西门子S7—300PLC,一定要先建立DB 块才可以与DOP 进行通讯。所以,熟悉白己使用的PLC和了解DOP所要求对PLC 的设置是成功通讯的前提。
6 (、产品的兼容性和单批品质问题。现在很多大公司的PLC 都在不同的地方设厂,产品的兼容性并不一定很完美,会出现某个批次的产品存在问题,也会导致无法与DOP 正常通讯;同样,也不排除某个批次的DOP 存在问题的。
7 (、硬件问题。最常见的是HMI 或者PLC 由于带电操作或者干扰素导致通讯芯片损坏,不能通讯。
8 (、系统冲突。操作系统安装很多软件之后会产生很多冲突,也可能导致不能下载。
总之,不能通讯或者下载看起来很简单,分析起来问题还比较多,所以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排查,做各种测试。也可以致电我们公司FAE,但一定要提供比较详细的说明以便FAE帮您分析。

143、我把通讯参数和计算机COM口都设置正确了,怎么还不能下载呢?
维控提供USB和COM口下载。对于后者,一定先要在人机界面按“SYS”间5秒,在弹出的【系统目录】中选择【Download】,然后选择人机所使用的COM口才可以。

144、我现在就是想用你们的人机直接变频器,可以吗?
维控所有的产品都支持MODBUS协议,HMI也不例外。如果你的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可以很方便的连接起来。如果不支持,也可以使用我们宏指令提供的通讯指令进行连接。

145、我现在就是想用维控与单片机连接,我的单片机有简单的通讯格式,但不知道用宏指令怎么来做?
完全可以连接的,但实现的过程有些复杂。您可以指点我们公司,我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例程给您参考。

146、我想连微型打印机,不知道能行不?
可以。如果是维控屏支持的微打,可以通过按钮直接打印,如果不是,也可以通过宏指令进行连接控制。

147、维控最快与PLC的通讯速度有多块?
维控支持115200bps的速度,实际速度要看PLC能支持多少

148、你们人机支持打印机吗?型号有哪些?
支持。型号如下
EPSON STYLUS C65,STYLUS PTHOTO
HP DESKJET 400
MICRO PRINTER MP_A16等

149、怎么HMI 与PLC 通讯的速度很慢啊?有时候2秒钟数据都读不出来。
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慢的原因有很多。
1、单页上数据量过大,数据不连续,或者使用太多“显示快速
更新”。
2、使用了大量的宏指令,特别是Clock 这些宏。
3、使用了大量的需要大量数据的控件。如XY 曲线,一般曲线等
4、现场干扰。
5、.. .
所以,在设计的程序的时候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虽然手册上并没有提到,但一定要注意。
1、单页上的数据量不要过大,最好控制在30 个以内。
2、最好当前页面读取PLC 的连续地址,缩短数据读写的时间。
3、尽可能的减少与PLC 交换的数据量。
4、一些功能,比如模拟功能,尽可能用HM呐部的功能来实现,也减少也PLC 的数据交换量。
5、虽然手册没有规定XY 曲线等功能读多少个点合适,但当然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越少越好。
6、通讯一定要正确的接地和使用屏蔽电缆。总之,这种情况如果自己查不出原因,请联系我们的工程师,并提供人机、PLC 程序和产生问题的条件情况。

150、一台HMI最多可以与多少个PLC通讯?
如果PLC支持MODBUD协议,最多可以与255台PLCC同时通讯。

网友B:
92、您好,我用了一个B系列的触摸屏,但程序是原来用A系列软
件做的,B系列软件可以打开吗?
可以,B系列的软件可以兼容A系列的程序;但反过来不可以。

103、如何安装台达人机界面的usb驱动,因为老是出现⑩vis on
s3c24lOx驱动问题而不能通讯。

179、可以支持施耐德Premium PLC吗?
可以,1.05.79以后(含)的软件新增了这个驱动。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维控还是台达的FAQ?

官网上下载的 维控人机界面200问 有拼凑抄袭痕迹,排版很不严谨啊

网友C(2010-10-11):
严重抄袭,但没有关系,问题都一样

网友D(2011-09-05):
好文章,大力支持,加油加油

网友E(2013-08-24):
学习触摸屏的童鞋要好好看看了!

网友F(2014-08-31):
我的触摸屏levi-777t下载程序后重启。插入了U盘就无法启动了,请问怎么办啊?有恢复出厂设置之类的恢复按键吗?

网友G(2015-04-13):
谢谢楼主分享,我们做:

   BURKERT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角座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电磁阀www.burkertchina.net/

  BURKERT流量计  www.burkertchina.net/

  宝德电磁阀:burkertchina.net/solenoid/

  burkert电磁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solenoid/

  宝德水和其它中性介质:burkertchina.net/water/

  burkert水和其它中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water/

  宝德中性气态介质:burkertchina.net/neutral/

  burkert中性气态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neutral/

  宝德腐蚀性介质: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burkert腐蚀性介质 http://www.burkertchina.net/aggressive/

    宝德高压最高达到250bar:burkertchina.net/highp/

    burkert高压最高达到250bar http://www.burkertchina.net/highp/

    宝德蒸汽(温度)最高达180°:burkertchina.net/steam/

    burkert蒸汽(温度)最高达180° http://www.burkertchina.net/steam/

    宝德附件: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

    burkert附件 http://www.burkertchina.net/access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