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S7-300无符号数的加减乘除运算问题

楼主(2010-06-26):
WORD,无符号数范围0-65535,300中没有字运算,只有整数运算,要对字运算,请问该怎么处理?

如:两个无符号数相除,得到一个0到1之间的比率,该怎么处理?

网友A: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422269

网友B:
您可以直接将Word数据送入诸如MD这样的地址中去,然后将其通过DI转R的指令转换为浮点数,然后做浮点数除法运算。

注意,由于PLC的浮点数精度为小数后6位,因此,可能会发生进位后数据偏差的状况。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直接将Word数据送入诸如MD这样的地址中去,然后将其通过DI转R的指令转换为浮点数,然后做浮点数除法运算。

注意,由于PLC的浮点数精度为小数后6位,因此,可能会发生进位后数据偏差的状况。

Regards

谢谢,这是一个好思路!!!

网友C:
南京朗驰西门子合肥办事处:主要针对安徽市场PLC、变频器、低压等。
联系人:吴浩 15240019357 kurp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