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之--向网电回馈电能问题

楼主(2010-06-26):
      变频器节能方式之一,向网电回馈电能功能,请问回馈的电能可利用吗?

网友A:
可以的,但目前真正能做到能量回馈的品牌很少。ABB有,不但可以用作别的变频器的电源还可以直接回馈到电网里去,他有的系列里不用整的电源部分。但价格是相当的高的,其它品牌都不太敢叫人相信,特别是一些国内的品牌,好多都在号称自己可以做能量回馈。个人认为都是自我吹嘘的

网友B:
1、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与电网直接连接,发电制动时,产生的能量自动回馈电网,没有任何障碍,不需要任何中间设备;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电机与电网通过变频器间接连接,切断了发电制动时,能量自动回馈电网的通路;

3、由于变频器的存在,发电制动的电能不能回馈电网,而积聚在变频器的直流部,使直流部电压上升,必须用制动电阻将其消耗掉,否则变频器会损坏;

4、有的变频器可以把积聚在直流部的电能,逆变成交流电回馈电网,但是这种回馈的效果与工频运行直接回馈电网的效果差很多,比如说,会对电网造成谐波污染!

网友B:
5、所以楼主说“变频器节能方式之一——向电网回馈电能功能”的说法有误!!!

网友B:
6、楼主的错误是:

1)变频器首先是障碍了在生发电电能的回馈,而不是有了变频器的功能才可以回馈;

2)只有回馈单元的变频器,才有回馈的能力、通道,但是这种回馈对电网会形成谐波污染;

3)没有变频器,电机发电制动再生能量回馈电网才是畅通的,无阻碍的,自动的!

楼主:
是的,我也怀疑变频器的回馈节能功能,那请问别的方式制动,能回馈电网电能吗?回馈的电能能利用吗?与网电是同相位吗?

网友B:
7、所有电动机、发电机,运行期间在发电与电动之间自由切换,无需任何设备介入;

网友C:
分有源逆变和无源逆变,回馈制动可行,回馈用到节能实际中还没有见过,顶多就是共母线。这点我是支持刘老师观点的,别把什么都联系到节能上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