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惠丰)F1000-G/15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6-26):
欧瑞(惠丰)F1000-G/15KW变频器,在正常上电,没有运行的情况下,偶而跳OE,(过电压)故障,检查了外部电源一切正常,然后换到另外一个车间不运行,也是过几个小时跳OE,请教维修变频器的大师们,帮我看看,分析分析!怪哪里。谢谢!

网友A:
惠丰的很多故障都是因为电路板氧化,过孔或箔线接触不好引起的,板子质量真不敢恭为。。

网友B:
低压采样有问题,我可以帮你修好,13793239073

网友C:
我买的真的好贵哦,我的天啊

网友D(2011-05-09):
dongyuancheng dongyuancheng
积分:329
帖子:10
注册:04-12-14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低压采样有问题,我可以帮你修好,13793239073

F1000-G3.7kw的也有低压采样吗?在哪里?怎么没有发现啊

网友D(2012-02-27):
每台变频器的OE不一定都是一样的问题。我碰到过两种:一是电压采样电阻;二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