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数控系统的请进,或许能给你些帮组

楼主(2010-06-26):
FANUC-Oi系统的,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提问下,我尽最大可能给你解答

硬件软件都可以

因为数控系统不象PLC,坏了个东西换新的就可以解决的,而是找到产生故障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2010-09-22):
接触过一点儿,是数控铣中心吧,PMC程序能在屏中调出来的,很方便的!不方便之处就是手头没有其相关资料,不知怎么设置通讯才能联接上?想对程序做备份儿。

网友B(2010-11-08):
程序备份可以用CF卡,很方便。

在电脑用软件连线PMC程序有二种方法,RS232,以太网

网友C(2010-12-21):
你好!请教两个问题:1、FANUC 0i系统梯形图查找点时输入一点,按search就会该点,再按search就会自动查找该点的下一个位置,但我发现有的机床(也是0i系统)输入一点,按search查找到了该点,如还要查找该点时必须再输入一次该点的地址,就是每查一下就要输入一次(即使是同一个点),这是为什么?是版本的关系还是有什么参数控制?

2、有一0i-c的加工中心,绝对座标编码器,开机后用G28 Z0使Z轴回零时,Z轴先向下走出2、3百才向上走回到零位,是回零方向反了吗?Z轴向下走出2、3百有参数设定吗?

网友B:
1、没有用过0i,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你的0i系统都是什么版本,0ia,0ib,0ic,0id  ?

2、它懂得先走下去,再走回来,完成这个过程。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很可能是PMC轴控制功能。

    需要你把PMC程序传上来看一看。

网友D:
xyz轴同一秒报414。但是查看200里面全部都是0。到底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