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控制伺服,用哪种方式复位精度最高?

楼主(2010-06-26):
我做了一个三菱的PLC控制伺服器的项目,复位用命令ZRN,复位速度快的时候,复位慢的时候,位置不一样,有没有用别的方式复位,复位的精度又高又快速的!

网友A:
快了肯定不准的,这是基本的道理。

网友B:
我见过的复位是用的外部传感器定位,很准的。但是也不能那么快。

网友C:
高速靠近,低速寻找参考点。

对参考点的同一个边缘采取双向寻找。这样对参考点标志的要求可以较低。

楼主:
我用ZRN K5 K100 X0 Y0

楼主:
还有就是楼上的说,采用同边缘双向寻找,具体是怎样一个做法呢?

网友C:
从左向右经过参考点,寻找上升缘。

然后从右到左经过参考点,找下降缘。

再求中值。

这样的话可以互相抑制大部分的误差。例如反应时间,接近开关的动作误差等。

网友D:
绝对定位脉冲控制加脉冲反馈。

网友E:
绝对脉冲命令+外部脉冲反馈还是???

楼主:
六楼的说的方法在三菱的PLC里,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C:
只能手工编程实现。你想除了这样可以怎样?

楼主(2010-08-02):
手工编程?不是用梯形图?是用什么助记符?还是用什么编呢?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讲法,我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C:
我是说。人工,人脑,一条一条程序地写出来。没有现成的方便指令。不是说加工中心的那种MDI。

网友F:
还是伺服自带的归零方式更准些,FX的ZRN只能单向归零,很容易产生误操作

网友G:
机械原点+电气原点应该可以,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