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KW水泵配225A空开会不会跳闸

楼主(2010-06-26):
90KW水泵自耦起动用多少A的空开,多少平方的线。。谢谢回答

网友A:
建议使用400A空开,最小不应低于300A

网友B:
用250A的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以自己算算:三相电功率P 与相电压 U、相电流 I 的关系是:P=3*U*I,P=90KW,U=220V故:

     I=90000 / (3*220 )= 136 A   再根据你的作业现场的具体情况,乘上一个系数,比如 K=1.5

那么 电流应为: I = 1.5*136 =204 A即应选用200--250 A 的空开

网友C:
补充:

选用导线可以这样计算:电流密度选用7 A/平方毫米,那么导线截面积 S=204 / 7 =29O 平方毫米

网友D:
250A空气开关偏小,极有可能,电机在启动完成后,转运行的瞬间,开关跳闸。

本人曾经有过类似楼主的问题,75Kw水泵,Y / △启动,225A空开。

启动能正常进行,但在Y启动转△时,发生跳闸,换成300A开关后,一切正常。

网友E:
90KW的马达额定电流有180A左右,不是136A,  180A*1.5=270A,所以要选300A以上的空开.电线要选70-95平方的就行了.

网友F:
运行电流I=P/V=90000/380*1.732*0.8(功率因数)=180A。 空开最好按负载类型选择,轻载的时候选250A运行没问题,重载的时候考虑大一规格的断路器 电缆选择70平铜线。

网友G:
如果重载起动,开关可适当选大一些,如楼上几位分析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