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SX PLC模拟量

楼主(2010-06-26):
台达SX  PLC模拟量输出2个通道的地址是多少,还有那个都可以设置成电压输出吗?有这样的程序示例吗?

网友A:
这2个模拟量的输出地址分别是D1116和D1117. 输出电压还是电流,不是靠设置的,而是你的接线方式不一样. 程序示例吗: 就是: MOV K1000 D1116.  这样做就可以了!

网友B(2011-10-29):
SXPLC模拟量输入4-20mA,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

网友C:
800-4000

具体你看看手册,我没用过SX的,我用的EH加扩展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