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指令如何输入

楼主(2010-06-26):
我刚刚接触到欧姆龙PLC的学习,用的是3.1的编程软件,手里有一个CPM1A的PLC和学习资料,资料上说常开指令时LD N,常闭指令是LD NOT N。。。。。。可是这个指令怎么在软件上输入不了啊,而常开却要用C才能输入???

网友A:
你可以先用梯形图编啊,在转换到指令看哈 不久行了

网友B:
请按键盘快捷键ALT+M切换为指令输入模式,然后进行输入。

在梯形图上直接输入指令的方式只有在CX-P V9或以上版本,且切换为智能模式后才可运用。

Regards

楼主:
可是用了指令模式也是输入不了啊,比如输入LD,只要一按L就显示一个对话框:转移到注释条。怎么回事啊?

楼主:
还有功能指令又该怎么输入呢?

网友C:
圆圆的太阳,编程时用梯形图比用指令方便得多,你用指令输入是为了学来教学呢?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B:
切换为指令模式后,请双击指令行进行输入! Regards

楼主:
tyj521290,我当然是为了学啊,你没看三菱的编程软件用梯形图编程的时候不也是输入的指令吗?可为什么欧姆龙的就输入不了呢?

网友B:
唉~~~~~~~ 前面已经回答过:要在梯形图模式下输入指令,你的编程软件版本不可低于V9版本,且需要将输入模式置于智能模式,如果输入经典模式仍然不支持。 V3.1已经是6,7年前的软件。

网友D:
支持一下。。。有omron 的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