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三菱PLC的输入?

楼主(2010-06-27):
请赐教!三菱PLC输入的传感器选NPN的好还是选PNP的好?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选用NPN型,PNP也可以只是需要另外转换

网友B:
只能用NPN的。不要问为什么了。就用吧。

我问你。为什么?

到你知道的时候在这里告诉大家吧。

网友C:
三菱只能用NPN的

因为输入公共端是负的的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D:
準確的說亞州這邊的傳感器及PLC都是NPN的,如果設備銷往其他區域就要考慮用PNP了,因為那邊的傳感器公共端都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