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3I CPU310如何组态VERSAMAX GBI001远程I/O

楼主(2010-06-27):
我用的一套PAC RX3I  系统。CPU310 硬件一块GENIUS总线控制模块  IC694BEM331 模块。分布式I/O用的是VERSA MAX I/0   IC200GBI001   下面挂的是IO模块,请问硬件如何进行硬件组态。软件我用的是ME6.0  分布式IO如何添加,地址如何设置。 怎么通讯。请高手说一下。第一次用GE PLC。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0-08-12):
先建个GBI001的站,在里面正常配置站地址及模块通道。

然后在3i站下加BEM331,里面添加GENIUS设备,选择IC200GBI001,BUSADDRESS选择对应的GBI001地址。模块通道地址选择3i中变量的起始地址及长度,起始地址随便写,只要在3I的允许范围内,长度要和相应的GBI001中的地址长度相同。

有问题到我群。

网友B(2011-09-29):
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 线都按说明书连上了 也加了电阻 但是没有反映 我还用ETM001与电脑想相连 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问题

网友A:
没反映是啥意思 GBI上的指示灯状态是啥。 ETM001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C(2011-11-29):
"在里面正常配置站地址及模块通道"怎么正常配置?

网友D(2012-04-08):
对:青青子衿关于先建个GBI001的站,在里面正常配置站地址及模块通道。然后在3i站下加BEM331,里面添加GENIUS设备,选择IC200GBI001,BUSADDRESS选择对应的GBI001地址。模块通道地址选择3i中变量的起始地址及长度,起始地址随便写,只要在3I的允许范围内,长度要和相应的GBI001中的地址长度相同。有问题到我群。内容的回复:

你的群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