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宇电AI518通讯问题

楼主(2010-06-27):
台达的人机界面DOP-B07S200通过RS-485与宇电的温控表通讯,读取温控表的温度实际值,设定值,并对温度设定值及一些控制参数进行设定,请问能否实现?
初步发现问题:base port 控制器中没有宇电温控器的驱动,该如何选择
如果能用宏通讯解决,宏通讯该如何编写 ,

网友A:
台达人机支持MODEBUS通讯,可以通过MODEBUS来做

楼主:
宇电的表不支持MODBUS,是他们自己开发的协议

网友B:
可以看看他们的协议是否为标准modbus,如果是

 那么直接用人机自带modbus master驱动来完成

 如果不是标准modbus

 那么可以通过人机宏指令自由通讯完成。

网友C(2010-08-02):
可以的,用PLC的485端接宇电的485,请注意宇电表里有通信模块S,PLC和屏还是232正常连接,你上宇电的网站上他有个和台达通信例子的,用的是RS 指令,看看就懂了。宇电的是自己的AIBUS协议

网友D:
触摸屏或PLC有问题的可以联系我哦~~~QQ1162147905 1580163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