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1002 可编程CPU模块

楼主(2010-06-27):
BY-1002 可编程CPU模块
发布于:2010-6-7 点击:64 隶属于:工业自动化
BY-1002 可编程CPU模块

BY-1002 可编程CPU模块

1. BY-1002 是一款在 BY-1001 编程模块基础上开发的编程 CPU,可搭配 BY-1001 编程模块
对设备和工控方案进行总体控制。

2. 采用标准的RS-232接口与主机电脑连接,可进行对编程模块的程序烧录和系统调试。

3. 内置强大的存储区和高速的运算逻辑,能对您的设备和模块进行更高效率的通讯控制,
以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4. 您也可对BY-1002的配置进行轻松的升级,以便提高机器运行的效果。

5. 输入有稳压二极管和保护电阻,以防止您的误接线而导致的输入系统瘫痪,从而避免得
到不良的状态和效果。

6. 采用 RS-232 通讯协议可扩展编程模块的应用,为了信号有效的传输建议扩展编程模块
20组,总距离不要超过20 米。(注:在一个主CPU的情况下,可扩展编程模块的量)

7. 开关型的闭合电压信号截流可使在编程调试任一编程模块时其他模块不受干扰可正常
工作。从而使设备更加灵活的运行调试。

8. 结合开关型闭合电压信号截流使用编程或调试模式可使设备达到最佳调试或工作状态。

9. 每个BY-1002都有外设的接口,可外接RS-232.RS-485 和I2C已达到总线的控制效果。

10. 扩展模块是注意电源和 I/O 接口的规范和距离。模块和模块之间不能太密要求 3-10Mm
左右,以方便散热和信号的干扰。

11. 模块和模块、CPU和模块中间空隙的地方不要有线接过,要从两侧接线。

资料下载: BY- 1002可编程CPU模块 PDF

网友A:
请把其它几个产品的介绍放到同一个贴!另外注意你帖子主题的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