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在泵出口,与电极安装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6-27):
电磁流量计在泵出口,与电极安装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就不是电极的问题了,首先,电磁流量计需要满管、需要稳定的单相流态,所以电磁流量计安装的时候都必须要满足前后直管段,一般的情况都是前5D后3D(D为管径),如果需要在仪表前方安装泵、阀,那要更长的直管段,前方要10D。只要能满足直管段长度保证电磁流量计的使用要求,那就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
但是电极与管垂直或平行想差很多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要求电极与地面平行。泵只要安装在流量计直径10倍以上的前置管段上就可以了。

有其他技术问题欢迎资讯KROHNEmeter:

Mail: KROHNEmeter@163.com

网友C:
一要满足5D后3D的要求

2。电磁流量计不能装在离泵近的地方,会对电磁流量计有干扰。

网友D:
电极位置就不要考虑了,只要按照产品说明书上的方法正确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