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不改变PLC程序的情况下,步进电机能否改成伺服电机?

楼主(2010-06-27):
我有很多机器,由于步进电机动作过"硬",有很多加工材料经常报废...

..现在想自己改成伺服电机试试..

从PLC控制步进驱动器的转数.  因为PLC程序没办法读取,所以想请假下,能源否改装成用原来PLC的线接伺服驱动器,然后换用伺服电机?

网友A:
不可以直接进行更换,需要变更部分线路及对伺服进行参数设置才能进行使用。如需技术支持,请联系我。QQ:328556963

网友B:
能给我一些资料吗? 7678980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