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的寸动运转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0-06-27):
当寸动运转指令端子JOG与DCM接通时,如何让它只按一个方向转即正转。为何它为会保持上一次的运转方向,有时会反转。都要设些什么参数,哪位高手指点下,急,谢谢了哦

网友A:
正反转由外部端子控制的话,直接用外部FWD端子与DCM短接,否则只能使用面板上的FWD-REV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