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炉冶炼工艺--高炉基本操作

楼主(2010-06-27):
高炉基本操作制度

高炉炉况稳定顺行:一般是指炉内的炉料下降与煤气流上升均匀,炉温稳定充沛,生铁合格,高产低耗。

操作制度:根据高炉具体条件(如高炉炉型、设备水平、原料条件、生产计划及品种指标要求)制定的高炉操作准则。

高炉基本操作制度:装料制度、送风制度、炉缸热制度和造渣制度。

一、炉缸热制度

1.炉缸热制度的概念

高炉炉缸所应具有的温度和热量水平。

炉温一般指高炉炉渣和铁水的温度,即“物理热”。一般铁水温度为1350~1550℃,炉渣温度比铁水温度高50~100℃。

生产中常用生铁含硅量的高低来表示高炉炉温水平,即“化学热”。

2.炉缸热制度的作用

直接反映炉缸的工作状态,稳定均匀而充沛的热制度是高炉稳定顺行的基础。

3.热制度的选择

◆根据生产铁种的需要,选择生铁含硅量在经济合理的水平。

冶炼炼钢生铁时,【Si】含量一般控制在0.3%~0.6%之间。冶炼铸造生铁时,按用户要求选择【Si】含量。且上、下两炉【Si】含量波动应小于0.1%。

◆根据原料条件选择生铁含硅量。

冶炼含钒钛铁矿石时,允许较低的生铁含硅量;用铁水的【Si】+【Ti】来表示炉温。

◆结合高炉设备情况。

如炉缸严重侵蚀时,以冶炼铸造铁为好。

◆结合技术操作水平与管理水平。

原燃料强度差、粉末多、含硫高、稳定性较差时,应维持较高的炉温;反之在原燃料管理稳定、强度好、粉末少、含硫低的条件下,可维持较低的生铁含硅量。

4.影响热制度的主要因素

◆原燃料性质变化

主要包括焦炭灰分、含硫量、焦炭强度、矿石品位、还原性、粒度、含粉率、熟料率、熔剂量等的变化。

矿石品位提高1%,焦比约降低2%,产量提高3%。

烧结矿中FeO含量增加l%,焦比升高l.5%。

矿石粒度均匀有利于透气性改善和煤气利用率提高。

焦炭含硫增加0.1%,焦比升高l.2%~2.0%;灰分增加l%,焦比上升2%左右。

随着高炉煤比的提高,还应充分考虑煤粉发热量、含硫量和灰分含量的波动对热制度的影响。

◆冶炼参数的变动

主要包括冶炼强度、风温、湿度、富氧量、炉顶压力、炉顶煤气CO2含量等的变化。

调节风温可以很快改变炉缸热制度。

喷吹燃料会改变炉缸煤气流分布。

风量的增减使料速发生变化,风量增加,煤气停留时间缩短,直接还原增加,会造成炉温向凉。

装料制度如批重和料线等对煤气分布、热交换和还原反应产生直接影响。

◆设备故障及其他方面的变化

下雨等天气变化导致入炉原燃料含水量增加、入炉料称量误差等。

高炉炉顶设备故障,悬料、崩料和低料线时,炉料与煤气流分布受到破坏,大量未经预热的炉料直接进入炉缸,炉缸热量消耗的增加使炉缸温度降低,炉温向凉甚至大凉。

冷却设备漏水,导致炉缸热量消耗的增加使炉缸温度降低,造成炉冷直至炉缸冻结。

二.送风制度

1.送风制度的概念

在一定的冶炼条件下,确定合适的鼓风参数和风口进风状态。

2.适宜鼓风动能的选择

高炉鼓风所具有的机械能叫鼓风动能。适宜鼓风动能应根据下列因素选择:

◆原料条件

原燃料条件好,能改善炉料透气性,利于高炉强化冶炼,允许使用较高的鼓风动能。原燃料条件差,透气性不好,不利于高炉强化冶炼,只能维持较低的鼓风动能。

◆燃料喷吹量

高炉喷吹煤粉,炉缸煤气体积增加,中心气流趋于发展,需适当扩大风口面积,降低鼓风动能,以维持合理的煤气分布。但随着冶炼条件的变化,喷吹煤粉量增加,边缘气流增加。这时不但不能扩大风口面积,反而应缩小风口面积。因此,煤比变动量大时,鼓风动能的变化方向应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而定。

◆风口面积和长度

在一定风量条件下,风口面积和长度对风口的进风状态起决定性作用。

风口面积一定,增加风量,冶强提高,鼓风动能加大,促使中心气流发展。为保持合理的气流分布,维持适宜的回旋区长度,必须相应扩大风口面积,降低鼓风动能。

◆高炉有效容积

在一定冶炼强度下,高炉有效容积与鼓风动能的关系见表4—1。

表4—1 高炉有效容积与鼓风动能的关系

【attachment=11510】

高炉适宜的鼓风动能随炉容的扩大而增加。炉容相近,矮胖多风口高炉鼓风动能相应增加。

鼓风动能是否合适的直观表象见表4—2。

表4—2 鼓风动能变化对有关参数的影响

【attachment=11511】

3.合理的理论燃烧温度的选择

风口前焦炭和喷吹燃料燃烧所能达到的最高绝热温度,即假定风口前燃料燃烧放出的热量全部用来加热燃烧产物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叫风口前理论燃烧温度。

理论燃烧温度的高低不仅决定了炉缸的热状态,而且决定炉缸煤气温度,对炉料加热和还原以及渣铁温度和成分、脱硫等产生重大影响。

适宜的理论燃烧温度,应能满足高炉正常冶炼所需的炉缸温度和热量,保证渣铁的充分加热和还原反应的顺利进行。理论燃烧温度过高,高炉压差升高,炉况不顺。理论燃烧温度过低,渣铁温度不足,炉况不顺,严重时会导致风口灌渣,甚至炉冷事故。

理论燃烧温度提高,渣铁温度相应提高,见图4—1。

【attachment=11512】

图4—1 理论燃烧温度t理与铁水温度的关系

大高炉炉缸直径大,炉缸中心温度低,为维持其透气性和透液性,应采用较高的理论燃烧温度,见图4—2。

【attachment=11513】

图4—2 炉容与理论燃烧温度t理的关系

影响理论燃烧温度的因素

◆鼓风温度

鼓风温度升高,则带入炉缸的物理热增加,从而使t理升高。一般每±100℃风温可影响理论燃烧温度±80℃。

◆鼓风湿分

由于水分分解吸热,鼓风湿分增加,t理降低。鼓风中±1g/m3湿分,风温干9℃。

◆鼓风富氧率

鼓风富氧率提高,N2含量降低,从而使t理升高。鼓风含氧量±l%,风温±35~45℃

◆喷吹燃料

高炉喷吹燃料后,喷吹物的加热、分解和裂化使t理降低。

各种燃料的分解热不同,对t理的影响也不同。对t理影响的顺序为天然气、重油、烟煤、无烟煤,喷吹天然气时t理降低幅度最大。每喷吹10kg煤粉t理降低20~30℃,无烟煤为下限,烟煤为上限。

4.送风制度的调节

◆风量

增加风量,综合冶炼强度提高。在燃料比降低或燃料比维持不变的情况下,风量增加,下料速度加快,生铁产量增加。

料速超过正常规定应及时减少风量。

当高炉出现悬料、崩料或低料线时,要及时减风,并一次减到所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