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如何判断火线和零线

楼主(2010-06-27):
请问有谁知道就用一个万用表如何判断哪个是火线或零线。

网友A:
火线可以对地测量一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B:
用交流750V档表笔一端接在线上,一端手捏着,如果有电压显示这根线就是火线,如果没有就是零线

网友C:
2楼的兄弟够狠的啊!你自己这样试过吗?

网友D:
同意一楼 测对地电压就可以了。

二楼的方法有待试验。

网友E:
我经常用的是2楼的方法,不过要确定表是好的!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F:
把交流电压档调到220v档  用红笔接触电线 黑笔接触 气管 等接地物 有对地电压就火啦

网友G:
当然是用二楼的方法了,我都用了几十年了,很准的

网友H:
 2楼的你真牛

网友I:
同意一楼观点,我一直用此方法

网友J:
同意一楼,二楼要注意安全

网友K:
用交流750V档表笔一端接在线上,一端悬空着,如果有电压显示这根线就是火线,如果没有就是零线

网友L:
11楼,你还要牛。niu

楼主:
悬空也行啊。明天去试试。

网友M:
悬空不行吧!头一次听说,牛1

网友N:
二楼的,你如果打错档位了,你就有得爽了,,,建议对地

网友O:
方法可以,风险太大,还是接地安全些

网友P:
哈,应该就是二楼的操作方法。别的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还是随身带个电笔更好。

网友Q:
二楼的操作方法实际是大多数人使用的方法。

实际上,用交流750V档表笔一端接在线上,另一端不一定手捏着,只要手捏着另一端的的绝缘表棒,同样能测出来;或另一端棒头接触身边的任何物体:桌子,墙壁,梯子。。。。都行

网友R:
一端接地是好的,在家测量最好有两人

网友S:
二楼的方法是可行的 但注意量程

网友T:
验电笔的电阻是500K,现在的数字表电压挡都在10M以上,二楼的方法难道不安全吗?50μA的表头,250V挡的电阻是5M,指针表也很安全。去从来都是拿万用表当验电笔用。

网友U:
我也用二楼的方法好久了10年

网友V:
我也一直采用2楼的方法。

网友W:
我的是新买的FLUKE233,没有量程(自动量程0~1000V),有测交流电压或频率,有测直流电压,也可以用手握吗?

网友X:
2楼方法可行!一直在用!

另贡献本人最牛方法:取宽为0.5cm糖梗皮,长度一节.(有的地方叫甘蔗)用手轻轻拿着一端,另一端直接触碰电线,手感微麻的是火线。注意:一要穿鞋,二,宽度不能超过0.5cm。那感觉犹如按摸电疗,别有一番滋味,呵呵~~O(∩_∩)O~

申明:本法版权所有!盗~版使用者后果自负!

网友Y:
二楼的方法确实危险,事实上一端接在线上,一端不需要手捏着,应该让他悬浮,就知道,一般是火线表就能显示读数,是零线就不会显示读数。

网友Z:
没错二楼的可行啊

网友AA:
1楼2楼的方法都是常用的方法要因地制宜注意安全。

网友AB(2010-07-30):
对于一个正常的电工来说,这是一个很弱智的问题,不予回答

网友AC:
顶!

用二楼的方法了,

网友AD:
测量的方法很简单,二楼的存在安全隐患,建议测量时养成习惯对地测量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用交流750V档表笔一端接在线上,一端手捏着,如果有电压显示这根线就是火线,如果没有就是零线

我也是照样测量的 的确挺实用

网友AF:
都是对地量的,不要用手吧,万一表坏了或是打的档位在电流量或是二极管档那就麻烦了。 还是对地或是设备外壳安全些。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1楼2楼的方法都是常用的方法要因地制宜注意安全。

网友AH:
安全第一。。。。

也许试了30年都没有问题,但可能就在你最后一次试时,就。。。。哈哈哈。。。

网友AI:
引用 网友G:

当然是用二楼的方法了,我都用了几十年了,很准的

我也是用的这个方法,不过调的是500V的那一档

网友AJ:
两种方法都可以,我都用过

网友AK:
电压不超过王永彪量程时,直接可以对地量,是可以的

网友AL:
二楼的方法可以,风险太大,还是接地安全

网友AM:
1、2楼与方法都很好,但是一定注意安全

电工嘛,还是随身带着电笔比较好

习惯成自然

网友AN:
好麻烦啊!直接用手摸不就行了!你自己保准知道!

网友AO:
最安全的办法,还是悬着,火线的有20多伏的电压显示,零线没有。

网友AP:
一端对地,一端接其中一根,万用表有显示的(哪怕一点点)即是火线

网友AQ:
还是一楼方法好,二楼方法不够安全。

网友AR:
零线对地同样也有电压,不过有可能是负的

网友AS:
    楼上:

   此话怎讲?

网友AT:
二楼的哥们  方法有 危险性

网友AU:
二楼的兄弟厉害啊~~~~~~~~~·

网友AV:
还是测对地电压妥当。

网友AW:
我也是用二楼的办法。

网友AX(2010-09-05):
二楼厉害  我又学了一招 不过我不会用的 哈哈

网友AY:
引用 网友Q:

二楼的操作方法实际是大多数人使用的方法。

实际上,用交流750V档表笔一端接在线上,另一端不一定手捏着,只要手捏着另一端的的绝缘表棒,同样能测出来;或另一端棒头接触身边的任何物体:桌子,墙壁,梯子。。。。都行

18楼的,真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AZ:
万用表有一个测量火线的指示灯,你单用线笔测,只要灯亮就是火线。

网友BA:
如果没注意看,插错了表笔孔,插到了电流孔,一手捏着,那就有好看的了。

网友BB:
各说纷纭,到底谁说的比较安全呢,有待高手出现了?我认为一楼的火线对地测量比较安全,不什么认为二楼的方法。

网友BC:
还是用验电笔吧,安全可靠!

网友AW:
楼上,验电笔安全,但是绝对不可靠!

网友BD:
还是对地吧,要是拨错档位,那就爽了。

网友BE:
一个表笔悬空,一个表笔测量,接零线时测量只有MV级电压,接火线的话就会有几十V电压,很好判断。

网友BB:
有哪位大侠试过用指针式万用表来测量:一只表笔接电源线,另一只表笔用手捏着,然后判别火线和零线呢?

网友BF:
有一次公司单相220发生短路,借了地的工作台全带上了220V,我用过两种方法测量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一就是红表白接台子,黑的悬空,另外一种就是黑表笔手握着。。。。。

网友BG:
还是一楼方法好,二楼方法不敢试,改天试一下

网友BH:
用MF-47型等高灵敏度万用表一端碰线一端悬空电压有指示就是火线没有就是零线或对地测量同样道理,但前提必须是零线接地系统

网友BI:
我不敢用2楼的。我怕死

网友BJ:
一直表笔接火线,另一只表笔接地面上的潮湿处,指针有指示。

网友BK:
是电工的就别讨论这种简单的问题!火线零线搞不清楚当什么电工的!1

网友BL:
用交流500V档,一个表笔拿在手上。另一个表笔测量,读数高的就是火线(一般几十V左右。)
如果你不懂,你应该将万用表调至测交流电的电压位置,然后负极接地,然后正接去测线路,如果电压在220V加减10V左右应该就是火线,如果你家的电线接地不好,可能零线的电压在几十伏左右。

网友BM:
二楼的方法可行,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有隐患,建议让别人用手捏着,或直接用表笔往他身上捅

网友BN:
2楼的没错  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BO:
直接测量任意一根线对地或机壳的电压,若是零或接近零则是零线,否则是火线。2楼做法太夸张,不要用手捏住表笔,让它悬空即可,但要注意不要用数字表,否则会错误判断。

网友BP:
二楼方法不错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判断火线与零线。

网友BQ:
一二楼都可以,二楼的难免安全隐患。

网友BR:
数字表电压档500v,一只手拿黑(红)表笔表针,另一表笔分别测线路。读数大的是火线

网友BS:
我也经常用2楼的办法   挺实用的  呵呵

网友BT(2010-10-12):
大家都没有正确的方法回答楼主的命题。二楼看似回答了,可是存在着问题,却有很多人跟帖,我被雷到了。我要问,判断火线,既然手里有电表,干嘛干危险的事情,何不用电表直接测试,更加简短。如,将电表的测试量程,选择交流档的最高量程(1000或500等)上或高于待测电压即可,在机房的低压配电柜上或家里的配电盒上或接线排上,假设一端为火线,一只表笔插入假设的一端,另一只表笔,分别插入另两个插孔或端子上,其结果是,某个端子,对应的两个端子均有显示,即为火线,也就是我们所说相线L;至于零线,不是很好判别的。若非要有个结果,在你住火线同时,剩余的两点,不是地就是零线(废话,有时也不一定),此时将表笔接入两个端子的某个端子上,另一只表笔接入大地,若果电压显示则为零线,即N,反之为地线G。

         二楼的万用表在一只表笔的情况下可参考,但为了安全,电子的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千万不可忽视!

网友BU:
学习了,二楼的兄弟很厉害。大家都一起学习。

网友L:
今天没事的时候试了一下2楼的方法,没显示吗。不灵。

网友BV:
二楼 你要那天一不小心用了电流挡

网友BW:
要是表神神得,那就祝你好运了,对地这个方法还是安全点就算表是坏的大不了会跳闸了,

网友BX:
安全第一

网友AI:
引用 网友B:
用交流750V档表笔一端接在线上,一端手捏着,如果有电压显示这根线就是火线,如果没有就是零线

我就是这样量火线的。没有事啊,注意一定要打到交流电压档位

网友BY:
楼上各位支持2楼的朋友们,你们没见过万用表放炮吗 ?

网友B:
我一般也用二楼的做法

网友BZ:
用万用表交流750V档表笔一端接在线上一端接在线上大地0没有电压是零线就不会显示读数。反之如果有电压显示这根线就是火线220付

网友CA:
这样也可以判断火线,一会去试试。

网友CB:
果然都是电工,不怕电的主,

网友CC:
看了这么多用二楼方法的人,我只想问问有没有人意外被电过的呀。

所以还是建议有一楼的方法。

网友CD:
2楼的兄弟的办法我也用过,没事

网友CE:
生命曾可贵零火那重要

网友CF(2010-11-16):
万用表一根表针搭在地线或其他接地体上,万用表另一根表针搭在待测线上,有电压就是相线。

网友CG:
实测表明,数字万用表,调到交流档,单独拿出红表笔,往任意一个插座眼里插,一个读数25,一个读数3.1.我想不用接触黑表笔了吧。也不用到处拿黑表笔乱碰了。

网友CH(2011-01-05):
二楼太牛逼了!!我一直对地测火线,够不着地在周围接地钢管什么的上面,比手强吧

网友T:
用手捏一个表笔的测量方法,通过人体的电流仅是试电笔测量的十几到几十分之一,当然更安全了。

网友CI(2011-03-26):
我用2楼的方法有几年了 看见大家的讨论,有些后怕。 电表 得是好的才行..

网友CJ:
古人云  淹死的大都是会水的 触死的也可能是懂电的

网友CK:
我用二楼的方法很久了,但在搭地的时候地面要有些湿,太干燥的地面表笔不动。当然现场有地线最好了。

网友CL:
二楼这们仁兄不简单呀

网友CM:
建议测量时养成习惯对地测量

网友CN:
对:山寨电工 关于

对于一个正常的电工来说,这是一个很弱智的问题,不予回答

内容的回复:

e e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