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冗余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7):
现场两套AB冗余系统,硬件已经刷过,IP也修改了,但冗余就是起不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第一组:1756-L61(Firmware Revision 17.2.57),1756-EN2T(Firmware Revision 2.5.205005),1756-CN2R/B (Firmware Revision 20.9.204902),1756-RM/A (Firmware Revision 2.3.15)

第二组:1756-L61(Firmware Revision 17.2.57),1756-ENBT (Firmware Revision 4.7.19),1756-CNBR/E (Firmware Revision 11.3.7),1757-SRM/A (Firmware Revision 4.4.40)

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版本问题呢?

上电后,EN2T(ENBT),CN2R/B(CNBR/E)都显示绿色OK,冗余模块一个显示PRIM,另一个一直显示DISQ

网友A:
应该是版本问题

升一下级看看

楼主:
AB硬件版本是不是越高越好?有没有区别啊?是不是有支持冗余和不支持冗余之分啊?

能否将硬件版本从高版本刷回到低版本啊?

网友B:
要冗余首先确保1对要冗余的机架上的模块配置一样,包括型号和版本号;另目前冗余的固件版本为16.53;更高的18版好像是也出来了,可以查看手册。

网友C:
一二组的版本号明显不一样啊,刷成一样的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组CPU 刷到1756-L61(Firmware Revision 16.53.42),但冗余仍起不来,1756-RM/A上显示QFNG和DISQ,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已经搞定,终于松了口气~~

网友D(2010-08-11):
你第一次提问题时固件明显不一样。

冗余控制站上的所有对应的模块的固件都要一样才能冗余成功。

遇到问题看指示灯,然后找帮助,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E(2018-01-05):
你好  我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F:
有没有人知道1757-SRM  4.4版本的固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人知道1757-SRM  4.4版本的固件啊

还有固件升级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