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版本的I/O Server 是否可以在新版本的Intouch中使用 ?

楼主(2010-06-28):
哪位有Intouch10.1的I/O Server,我这里只有演示版的Intouch软件,早期版本的是否可以使用 ?

网友A:
没有问题的!至少INTOUCH9.5用原来7.0的I/O SERVER没问题!

网友B:
低版本的INTOUCH,不能用新版的IO SERVER,最好是对应版本的IOSERVER

楼主:
哪位有新版intouch10.1的I/O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