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CPU417H冗余系统发生REDF故障,光纤同步接口不亮?

楼主(2010-06-28):
两个SIMENS CPU417-4H 互为Backup,发生故障前是Rack1.masterCPU, Rack1发生REDF故障,同时SCADA电脑上出现Alarm

系统自动切换到Rack0运行,Rack0的同步光纤模组下面那个接口不亮,上面接口是亮的;Rack1的上下两个光纤同步接口都是亮的;

Rack0的故障灯有REDF,IFM2F ; Rack 1的故障灯有 REDF, IFM2F , EXTF, Stop;

出现此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有哪些啊?

Rack0的同步下面那个同步光纤模组坏掉了?所以才会有原来运行的Rack1切换到Rack0?

现在是Rack0在运行,要是拔掉Rack0下面那个光纤(这根光纤现在本身也不亮了),会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造成当机?

光纤同步模组可不可以在线进行更换?一定要系统停掉才能更换么?会不会影响CPU里原来的程序?

有没有什么好的故障检测办法?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很急,非常感谢!

网友A:
没用过S7 400这么高档的玩意!我只能提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1、如果说是光纤模组坏掉了,那为什么主备会切换,这是没有道理的!

2、会不会是RACK1控制器通讯模块与I/O连接的同轴电缆或接头出问题了,最好查找一下!

3、冗余系统热插拔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如果西门子连这个都做不到,西门子也早该关门了!

网友B:
灯没亮的同步模块没坏,灯亮的一头同步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