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驱动电机,正转发热问题?

楼主(2010-06-28):
朋友们好!

客户买了一台二手变频器,反转时电流正常,正转时,电流增加了近4倍,发热严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电机未接负载)谢谢!

网友A:
电机空载电流也就在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左右,如果反转可以正转也因该可以呀,这个只是模块的控制问题。模块应该没问题。用手转转正反转事电机的力矩是否有大的区别。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也在郁闷呢!你认为与变频器的模块有关系吗?!假设电机端子反转时相序是A-B-C,如果我改为A-C-B应该是正转了吧!?现实是,电机是正转了,但是电流也大了很多!电机轴上啥都没接!用另一台变频器驱动这台电机,正反转时,很正常!

网友B:
只要是发热就说明,很有可能电机的输出电流过高,变频器本身软件控制部分应该不能有问题,还得从硬件方面下手去一步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