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参数丢失问题

楼主(2010-06-28):
请问各位大侠们,小弟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有一台西门子MP277触摸屏与一台西门子S7-300连接,触摸屏内的参数有时候会无端端的会清零,即所有参数都变为0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参数 是  读取的 HMI  内的数据还是 PLC 中的数据?

看看 如果是读取PLC中的数据的话,就可能是PLC的问题了吧, 还有 你是不是用的  停电不保持的 类型?

楼主:
对:明明522 关于

参数 是  读取的 HMI  内的数据还是 PLC 中的数据?

看看 如果是读取PLC中的数据的话,就可能是PLC的问题了吧, 还有 你是不是用的  停电不保持的 类型?

内容的回复: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设备在其它地方也有,所用的PLC,触摸屏也是一样的,程序也是同一个人写的,但是其它地方的设备就没有时不时丢失触摸屏参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是不是有什么干扰等到外部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