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关于一个变频器过载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0.75KW的变频器,单进三出.带动的电机是0.55KW,

电机本来是Y形接法,而且铭牌上面只写有Y接法.这个电机是带动工作台行走的.

但是因为行业里人们常常把Y形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形,说是这样工作台会走得有力点.

于是我也把电机 改成三角形接法了,结果变频器过载提示,我把电机接三Y形接没就没事.

1.现在变频器默认的低速补偿电压是6%,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数设置大点?

2.工作台行走得比较慢,接成三角形不会走得快点吧?

加速时间1秒,减速时间2秒.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应该是三相220V输出吧,过载可以把电流门槛设置大点啊。

楼主:
对,变频器是三相220V输出的,你的意思是把"过流保护"设置大点吗?

楼主:
但是,Y形接法的电动机额定功率是0.55KW,改为三角形接法时:0.55X1.732=0.95KW,功率是对应得上0.75KW变频器的.

所以"电动机额定电流"这项参数也可以排除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实在是急啊

网友B:
变频器是单相进,三相220V输出的,你的电机是Y形接法389V的吧?!你用的是矢量控制吗?

网友C:
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不要轻易改变接线方法

网友D:
星型接法相电压为127v  改成角型接法变为220v  电压升高了1.732倍  单是空载电流就可能超过额定电流 电机会迅速发热而烧坏   变频器怎能不采取保护

网友E:
“因为行业里人们常常把Y形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形,说是这样工作台会走得有力点”

1、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会烧电机的;

2、电机的接法必须遵照名牌说明;

3、你用变频器调速,可以提高电机速度,加快工作台移动速度;

网友F:
检查电机的绕组的首、尾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G:
0.75KW的变频器,单进三出

请各位注意以上的条件,楼主虽然没有明说,但以上的条件却间接的说明了: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220V,输出电压是3相220V

如果将Y连接的3相380V电机,接到3相220V电压电路上,将其改接成△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就是行业里人们常常把Y形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形,说是这样工作台会走得有力点。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只能用于. 单进三出变频器。

至于接成△后,变频报过载,而接成Y却相安无事,本人认为是启动时间太短的缘故。

如果接成Y,则应该尽可能的增大转矩补偿,以弥补在低电压(3相220V电压)工况下转矩不够的缺陷。

如果接成△,则应该尽可能的降低转矩补偿,以此降低电机的输入电压,避免启动过载。

网友H:
这是变频器的基本功啊,多看看书,不要误人子弟啊。

网友E:
“因为行业里人们常常把Y形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形,说是这样工作台会走得有力点”

1、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Y接,变频器(50HZ)输出也是380V ,那一定要Y接;

2、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Y接,变频器(50HZ)输出是220V ,那一定要△接;

3、上述两种情况,工作台都不会“走得有力点”!

网友E:
4、“变频器,单进三出”,变频器(50HZ)输出应该是220V ;

5、“变频器,单进三出”,变频器(50HZ)输出应该是220V ,也可以大于220V,但不会是380V;

网友E:
6、楼主的变频器“单进三出”,输出电压正常为220V,△接不会过载;

7、楼主的变频器“单进三出”,输出电压高于220V,△接会过载!

网友I:
简单问题复杂化,我晕!11楼的解释已经很全面了,请楼主参考!

网友J:
向大家学习  学习是生存的唯一保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至于接成△后,变频报过载,而接成Y却相安无事,本人认为是启动时间太短的缘故。……

1、启动加速时间1秒,接成Y却相安无事;

2、启动加速时间1秒不变,接成△后怎么会过载!?

网友G:
启动电压、加速时间、负载。

不过,一切脱离现场实际的分析原因,只能说可能。

网友G:
负载是不可改变的,加速时间也是工艺要求的。

因此,针对楼主的情况,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启动电压(转矩补偿)。

Y接时,则应该尽可能的提高启动电压,而△接时,则应该尽可能的降低启动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接时,则应该尽可能的降低启动电压。

对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到现在才有时间上来.

今天在淘宝买变频器的时候问到一位朋友,他说这种现象很普遍.

单相输入的变频器不可能是380V输出的,这个不用争论了.加速时间不会过短的了,我试过设置为10秒,结果也是马上报障.

淘宝上面的朋友说,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小厂生产的电机,电机接线排不标准.按一般的方法(没有去准确测量过绕组的首尾端)改成三角形接法,其实并没有成功改成三角形.

可惜机器已经按星形接法出门了,问题暂时未能彻底弄清楚.但我觉得那位朋友说得很有道理.我就是被这样的一思维死角郁闷了两天.

现在我担心的是电机转动的力矩不够(Y形连接),还担心电机长期在低于额定电压的情况下工作会不会有问题.电机带动工作台是有减速机的,朋友说这个减速机会有帮助.希望不出问题.

谢谢大家的关注,而且我的担心,还希望有人帮忙分析下,最坏的结果是怎么样~我好做个心理准备啦.

吸取教训啦,以后改电机接法要小心了,唉~~怪我当时思维不够灵活.当时等着出机,没办法不让它走~~

网友G:
接成Y,最坏的结果是电机带不动负载(在重载时),电机容易发热,电机长期高温运行,电机有可能烧毁。

只要能带动负载,只要电机温度在许可范围内,就没有问题。

网友G:
接成三角形,如果楼主用10S的加速时间,仍然报过流,则不得不怀疑电机在出厂时,三角形首尾排线错误。

网友K:
我公司是丹佛斯变频器一级代理商。型号齐全价格合理。欢迎联系。电话13920561834

网友L:
呵呵 如果电机已启动就过载  那我怀疑是  首尾接反了     工频不带载线看看

网友M:
单相变屏器输入220V ,输出同样220V。电机该结成三角型当然不行。

网友N:
有谁修过KEB-F5变频器18.5KW开关点源,请问振荡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N:
有谁修过KEB-F5变频器18.5KW开关点源,请问振荡芯片是什么型号? QQ809767355电话15080495058

网友O:
把电机的基本频率设置为87HZ,电机功率设为0.55*1.732=0.95KW

网友D:
主要还是看你的电机如果原本设计星接法 那么他的相电压就是127v  要不然星三角启动对电机怎么会有要求呢 如对380三角电机  他的星型接法是660v   对220三角电机  他的星接是380v      你看一下你的电机是 380/220  还是220/127 小日本的电机是后者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电机是后者就不能角接    你要是接成角型 会过电流  如果你的负载如果是电机额定功率的一半左右 还能启动  电流就不会过大  和你的加速时间等等条件是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如果你的电机是380/220  对应星/角  那么是你的接线有问题 首尾搞反了 但这里又带来一个疑问 星型接法时  为什么没反?最起码星型接法正常时 就能判断出三相的首尾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关于有谁修过KEB-F5变频器18.5KW开关点源,请问振荡芯片是什么型号? QQ809767355电话15080495058

网友Q:
大家好,我公司主要做IC集成电路,在变频器行业也做了3年左右的供应商了,现在通用集成芯片公司都有大量现货,(TL072。74。74HC系列,BAV99,78L085 PC925,181系列光耦)支持新品研发阶段的小批量试样,有需求的请来电询样